[家电] BAXI燃气热水器故障E02正好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样子

楼主(2023-03-18):
BAXI燃气热水器故障E02正好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样子

拆开倒是很简单

第一次见燃气热水器里面的样子

拆开控制盒看到电路板也挺简单的

OK就这样吧~

网友:
查查代码,要是简单故障就修

网友A:
主体侧面应该有故障代码说明

网友B:
你这不是燃气热水器,应该是壁挂炉,一台都上万。

网友:
结构和家里的不一样

网友:
看这水泵品牌,用料还不错吧

网友:
e2是意外熄火,我那热水器也是这毛病,三个传感器,风机电容都换了也没修好,所以现在推断要不是电脑板的问题,要不就是联动阀的机械故障。

网友:
格兰富的泵,一般的热水器可用不起

网友:
确实是高档的热水器

网友:
买个二手版换

网友:
热水器带水泵的少

网友:
壁挂炉了,比热水器复杂一点。

网友:
好复杂的燃气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燃气热水器,应该是壁挂炉,一台都上万。

就像土豆和马铃薯,那不是一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体侧面应该有故障代码说明

谢谢提醒~马上去看看

网友:
巴西的热水器?好骚的颜色

网友:
燃气热水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土豆和马铃薯,那不是一个意思吗?

还真不是一个东西啊,虽然都是燃烧供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燃气热水器,应该是壁挂炉,一台都上万。

不到一万,商家还送了厕所洗澡取暖的壁篓。不过没听说过这个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