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也跟风打理一个切割K845键盘

楼主(2023-03-18):
过程非常简单,细心一点即可,改完一次全部点亮,切口热熔胶修补。改了TYPE C接口,尽量靠右一点,这样插线不干扰,太靠右要接线,原线不够长。

网友A:
哪买的?方便给个链接不?

网友:
破损比较小,改造的不错。

网友:
总担心这样硬线连接会不耐摔,毕竟PCB板已经切开了,任何力都会导致PCB开口处的两侧相对位移。

网友:
手艺不 错,键盘改C口用着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买的?方便给个链接不?

小黄鱼上搜大把

网友B:
刚看到有一个坛友没完全成功,有几个键不好使,你火气好

网友:
这是不良品流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买的?方便给个链接不?

鱼搜    浪哥外设杂货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买的?方便给个链接不?

他在最近的键盘帖子也有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看到有一个坛友没完全成功,有几个键不好使,你火气好

换不常用的键替换就是只要电路正常

网友:
键盘好用即可,这么折腾它有何用处?不是太明白

网友:
我那两个都不上电,翻车了

网友:
破损比较小,改造的不错

网友:
这是青轴还是红轴啊

网友:
键盘改C口用着方便

网友:
你这手艺超好,点赞,修键盘成热潮了

网友:
这样的玩法,好好玩啊,

网友:
受伤不算严重,修复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