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CCTV1想到一个问题,投票器

楼主(2023-03-18):
投票的时候几千个人同时按按钮,不会互相干扰或者信号覆盖吗?

网友A:
各是各的线路,都是有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是各的线路,都是有线的吧。

几千个,假如有线也应该是总线模式吧?排队表决?

网友:
分布处理,存储转发

网友:
聋子的耳朵

网友B:
这点运算量不值一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运算量不值一提

运算量不大,但是同时发起如果是无线的话会同频干扰,有线的话不知道什么技术,还得信号防伪把?

网友:
就这点并发量,也太小瞧国家级技术了

网友:
同时接受N个信号排队除理。

网友:
门电路并串接就能实现,没什么技术含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