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砂带机

楼主(2023-03-18):
磨剪子戗菜刀,现在磨刀大爷都这么专业了吗?双砂带,还是水冷湿磨,看样子应该是两个12伏20安时铅酸电池

网友:
这样磨出来的菜刀没有灵魂

网友:
这里磨个菜刀十元

网友A:
这刀是干啥的,看着像杀猪刀

网友:
无线移动,同步时代,

网友:
自带水源,循环利用。

网友:
很专业,砂带机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
砂带机确实挺好的

网友:
八九十年代磨刀的都是骑个自行车到处转,砂轮安装在三脚架的上梁位置,用皮带或链条连接到中轴牙盘。以前没有变速车的那种三片式牙盘,他们就将两个牙盘叠合在一起,然后用螺丝拧紧,这样就可以同时实现骑行和带动砂轮磨刀。磨刀的时候把后脚撑打起,是那种双边支撑的脚撑,然后一边蹬脚踏一边磨。

网友B:
别小瞧大爷,没准就是版主

网友:
磨刀也与时俱进了。

网友C:
这砂带机结构设计的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小瞧大爷,没准就是版主

我要是大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砂带机结构设计的真不错。

确实不错,不知道是成品,还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
上面粗砂粗磨,下面细沙精磨,底下潜水泵循环供水在循环,24V电动车电机,2只12V铅酸电瓶供电。整套移动式,设计的很完美。看焊接部位和调整孔位这些细节,应该是自己做的。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刀是干啥的,看着像杀猪刀

竹刀?
字数补丁

网友:
这样效率高了不少

网友:
这是科技的力量

网友:
与时俱进

网友:
你们都没发现大爷的小指上的戒指吗?很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