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6E 改18650锂电池

楼主(2023-03-18):
胜利VC86E 改锂电 池18650,电池仓宽度尺寸正好,长度割开就行了。

电路部分要根据自己的电路板版本号,我的是V0.6版,2015年的,把T90 T91短接,然后R92并接680K 就可以不会低压报警了。计算值3.62V报警。(或者R92:R94约等于3:5)

网友A:
锂电直连,没升压板没空载损耗

网友B:
电池没有保护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有保护板吗?

3.62V报警,还要什么保护板啊。

网友C:
14500会不会更好一些???

网友:
动手的乐趣,支持

网友:
改造的挺好

网友:
VC86E最适合改锂电了,没有之一。

网友D:
开关要开在表的侧面,开正面好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直连,没升压板没空载损耗

嗯。越简单越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有保护板吗?

没有保护板。万用表15分钟自动断电。开关也能物理断电。所以不会欠压。至于过流,万用表大概不会出现过流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要开在表的侧面,开正面好丑!

的确是有些丑。正脸好开。开侧面还有个外套,不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有些丑。正脸好开。开侧面还有个外套,不好搞。

宁肯在皮套上开孔,也不愿意在正面装开关。

网友E:
用18500电池,没电可以随时更换,可能连外壳都不需要切。

网友F:
原本是9V供电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18500电池,没电可以随时更换,可能连外壳都不需要切。

还是要切外壳的,不然放不下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本是9V供电的吗?

嗯,原本这个表是9V 供电,但是内部电路都是3V的。。设计的就是9V 电池进来,两个双二极管降压,相当于9-(0.7+4)V,然后经过一个3V 稳压管,给整个电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要切外壳的,不然放不下去吧。

开始是打算,利用USB口接一个TP4056给电池充电的。结果,USB口没搞清楚,4条线都去了没有型号的串口芯片,再一个充电板一直接在电池上也有放电电流。最后放弃了,取了个折中的,没电了,拆后盖拿电池,换电池。

楼主(2023-10-06):
引用 网友C:
14500会不会更好一些???

18650就很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