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山娃子3W强光电筒,更换按钮开关

楼主(2023-03-18):
多年前在TB 上拍的山娃子3W强光电筒,平时不常用。最近按钮开关不灵,时而按下不弹起,应该是开关磨损坏了,拆机换开关。

旋下聚光杯头:

使用国产3LED灯珠:

用卡簧钳旋下固定圈:

看见灯板:

取下灯板杯:

拨开灯板看看,空心杯:

灯板杯内部的控制电路板,采用HDF2Y电筒控制芯片:

       HDF2Y是一颗三功能手电筒LED驱动芯片,采用了极小的SOT23无铅封装。内置NMOS,具有1.5A的驱动电流能力,可直接驱动1~5W LED。外接仅需一颗滤波电容、一个限流电阻,既节省PCB空间,又节省成本。可由三节干电池或一节锂电池驱动。
  HDF2Y通过开关断开再接通来变换输出模式,可以实现全亮、25%亮、暴闪三种功能循环模式。电路图如下,该电筒把限流电阻都省了:

继续拆,用卡簧钳取下开关模块的卡簧:

然后用小棍从电筒内部顶出开关模块:

取出的开关模块:

用小刀拨开开关模块,看见内部的按钮开关:

取下按钮开关:

3.465只,在PDD新购的12×12×9mm电筒按钮开关:

将新开关装回去,试机,正常工作:

用小刀拆开坏的按钮开关,看看坏的地方:

金属触点、簧片、弹簧都是好的:

盖板及上面的斜槽也是好的

仔细观察按钮,发现下层按钮的四个柱顶磨损严重,是弹不起来的问题所在:

这类塑料按钮开关,是民用元件,机械强度比较差,用不了多久,坏了就换吧!

网友:
用砂纸打磨下触电还能用

网友:
氧化部分刮亮涂凡士林还能用很久

网友:
这种按钮开关寿命不长,容易磨损

网友:
我还以为是日本的sanwa呢,结果还真是山娃子

网友:
照片拍得很好很好

网友:
省掉限流电阻,既节省成本,又可以提高亮度。

网友:
大粉团?十几年前有过一个手电,3节7号电池的,没有电路板

网友:
换个5W的灯珠,大粉团亮度太低了。

网友:
我好像也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
塑料件质量太差,磨损很快,

网友:
哈哈,我有好几个这样的手电,都是用着用着就不亮,自己也不知道那部分坏了

网友:
品牌就叫山娃子啊,厉害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