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u段无线话筒,金正

楼主(2023-03-18):
邻居的一个无线话筒坏了,我第一感觉是需要对频,邻居说固定的,第二感觉这话筒真高级,还有显示屏,金正也做这么高档的东西?后来有人提醒我可能是一个塑料片,我用放大镜看了半天,还真有可能是,图边拆边上。

楼主:
突然发现不用拆也能看出来是塑料片了,大家谁看出来漏洞了?

网友A:
明明有一个小屏幕亮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有一个小屏幕亮着

那个小屏幕是塑料片假装的,太像了,但是有个明显漏洞

楼主:
板子是一体的,上面一共有两个芯片

网友:
论坛的高人真多

楼主:
内有重金属

楼主:
果然是一个塑料片,但是做的非常认真。看出假是应为1的间隔不是一个7段码正常空间

网友:
商家聪明用在这里了

楼主:
电池电压正常,看了半无从下手,谁愿意拿去修?

网友:
确实,数码管的间隔是个问题。

网友B:
这通电之后看起来还真像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通电之后看起来还真像真的

也是有人提醒我是个塑料片,我才感觉不对,两个地方漏洞比较大,一个是1忘记拉开距离,另一个是恒定的rf信号强度。由于它背光有专门的柔光材料,我在外面用放大镜都没看出有啥不对。

网友:
u段,不是普通的FM频率

网友:
太便宜了,还不够功夫钱随便修修

楼主:
数字无线,没有可下手的地方。

网友:
厂家设计师还是大意了,假LCD留了一个bug

网友C:
你们慧眼啊,,那这个话筒到底啥使用问题??如何修复山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慧眼啊,,那这个话筒到底啥使用问题??如何修复山寨机?

单板机,外观看不出问题,没有u段设备深入研究,不研究了。不过看介绍好像是一个频率,不同id加密通信?。

网友:
KTV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