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个sj-series 飞机遥控器

楼主(2023-03-18):
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遥控器,看外观大概猜到是飞机用的,搜了一下网上真有sj-series这牌子的无人机,这个遥控器比较简陋,还不够无人机的资格,只能算玩具级的遥控飞机了。

▲按键挺多的,还有拍照录像键,左边摇杆上下弹簧坏了。

▲前方还有4个按键,貌似控制飞机前后左右翻滚的。

▲用两节5号电池

▲拆开里面竟然如此简单有点失望,果然是玩具级别的。

▲按键这里还藏着两颗螺丝,必须拆下才好拆主板。

▲主板看起来肉不多

▲主控芯片被打磨了

▲这个估计是2.4GHz射频芯片,但没查到资料。

▲摇杆上面有两个相差90度的电位器,左边那个摇杆电位器貌似被拆掉了。

▲看PCB焊点好像就是维修过的样子

▲前方4个按键就这么简单
最后通电按开机键没反应,然后直接丢垃圾桶里面了。

网友:
玩具级的遥控飞机遥控器,这种无人机适合小孩子玩。

网友:
怎么看都像ps3的手柄

网友:
俄罗斯&乌克兰?

网友:
估计航模不会超过千元,飞丢后遥控器扔半路。集成度很高,大芯片是单片机,以前需要很多元器件。

网友:
游戏控制器

网友:
像是用游戏手柄外壳模具改的玩具级飞机遥控器

网友A:
应该是游戏机的遥控器!(没有无线收发电路)

网友:
遥控飞机专用,而且是一对一的,没了飞机这个也就是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游戏机的遥控器!(没有无线收发电路)

那个打胶的20_CG97W芯片不就是?上面还有根黑色的线应该是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