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斯康达MSG1500(白色Z.00版)刷机分享

楼主(2023-03-18):
瑞斯康达MSG1500(白色Z.00版)和MSG1501版是一样的配置,方法通用。

具体硬件配置:MT7621+MT7603+MT7612+16MB+64MB

优点是信号还不错,海鲜市场大量50块以内的,想好点买全新也是有的,缺点就是内存有点小,但如果做 AP 的话,是绝对足够的。客户机不多的情况下当主路由也是够用。

好久之前就刷过这个路由,那时还不会在Uboot下刷,反正有编程器直接上的编程器,最近又到手一个要刷,为了方便不用编程器了,直接TTL Uboot下刷,总结了经验,整理发布出来。

首先,这个路由的 Uboot 不知道是不是定制修改过了,其它一些 MT7621 路由在中断 Uboot 启动时可以选 9: Load Boot Loader code then write to Flash via TFTP,直接快速刷Uboot,也就是可以很方便地刷进 breed ,但这个不行,选了 9 直接重启。没办法,只好选 4: Entr boot command line interface. 进命令行手动输命令刷 breed 和固件。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批次有关,反正我手上这个是不能用 9 快捷地刷。

首先准备 breed、固件、tftp 服务器。

breed 可以直接用 pbr-m1 的,Reset 键的 GPIO 一致,内存参数也兼容。但本人是有点完美主义,之前在邻站发过一个修改 breed 实现 MT7621 降频的贴子: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4100109-1-1.html。讲述了如何在原厂 Uboot 中复制内存参数去替换 breed 中的内存参数,实现理论上更完美的适配和稳定性。然后改低主频理论上也发热少而且更稳定吧,如果单做AP的话,CPU 性能确实不需要那么高,稳定性才是最高的。

然后 固件嘛,自己上网找找,Padavan 公认是不错的。做覆盖的话集客固件也很好,集客要刷型号为 AP242P 的。

最后,开刷:
电脑设置或添加一个 IP:192.168.9.2
breed文件、固件文件放到tftp服务器同文件夹,启动tftp服务器。
接好 TTL,波特率 57600,通电适当时候按 4 进入命令行后:
刷 breed :

tftp 0x80100000 breed.bin
erase uboot
cp.uboot

刷固件:

tftp 0x80100000 固件.bin
erase linux
cp.linux

最后 reset 重启就会自动启动新固件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breed ttl 波特率是 115200,padavan 一般也是 115200,所以按 reset 后就是乱码。需要关闭 ttl 客户端重新打开设置波动率为 115200 后才能正常显示 ttl 启动信息。首先启动应该先进breed设置MAC地址,否则 padavan 或集客固件显示的MAC地址是不对机身标签的,当然不影响使用,但完美主义者还是要用回标签上的MAC。

实测:
我用的是 linux 内核版本为 4.4 的“新”版 padavan,大家可以网上找找。开机占用内存比 3.3 内核版多了,但如果将模式改为 AP 模式,关掉了路由功能的话,开机系统占用的内存又会少一点。所以如果真的只做 AP 的话,还是要手动切换为 AP 模式好。固件支持 KVR 功能,多台组网做漫游的话比较实用,漫游切换会更顺,大神们说只开 KV 不开 R,适用性更强,毕竟不是所有手机或其它客户端都支持 R ,关掉 R 会让这些不支持的设备更快地漫游。

机子也同时支持集客固件,要刷 AP242P 的固件,实测能正常运行。选一台做微AC,其它的AP的AC地址指向它,能让漫游功能更快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