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鲜市场10元吸尘器改造

楼主(2023-03-18):
上次看到有坛友改了手持式吸尘器,刚好手里也有个差不多的,就买了个不带驱动的无刷电机回来

然后又去海鲜市场买了两个带驱动板的吸尘器无刷电机,准备用这个主板驱动淘宝买的小电机,改了电压取样电阻,准备用3节动力锂电池驱动,明天开始正式装机测试吸力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吸尘器,学习下

网友:
同款一把,用了几年

网友:
找找自带的驱动板的接口定义,原装驱动肯定效果更好。

网友:
前些天刚刚看到一个改的,再学习一下

网友(2023-06-03):
能否标注下电压取样电阻位置,我也想改低电压

网友:
能否标注下电压取样电阻位置,我也想改低电压。

网友:
你买的好便宜,我买的14块,吸力很小

网友:
一样的电机,一样的驱动板,低速运行正常,功率45W左右,高速功率145瓦左右,但十几秒后停机不转,也不知是不是保护了。16-24v供电电压下高低档功率基本恒定。

网友:
不知道吸力大不大

网友:
改过一个,老的吸尘器稳压电源可以车上却不行

网友:
楼主能否标注下改电压位置

楼主:
就这颗电阻,你要低电压就把它改大

网友:
吸尘器功率大吗?最好还是换大点的电机好,换无刷需要换驱动板,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颗电阻,你要低电压就把它改大

感谢标注,我试试看

网友:
隔壁论坛18买了一个,吸力一般,吸灰尘可以,吸钱币估计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