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8540w笔记本电池换电芯20z70芯片操作实录

楼主(2023-03-18):
老本子惠普8540w电池其实还能用半小时,手痒痒想起来换电芯,x宝买了8节三星拆机18650电池,老板还问我干什么用,我说换电芯,他说会锁,我说我带电换没问题。

so。。。在并接电池换的过程中,手残,不小心焊接时断开了并联端,抱有一丝侥幸,接好后插回电脑,电脑能识别到,电量100%,未充电中,软件也能看到电池信息、显示电压等,以为可以用,尝试拔掉电源,电脑立马断电,估计是电池锁了,没有输出电压。
然后找解锁资料,找到这个论坛,学习别人的方法,买了cp2112转接板,然后就是找接口定义,查找20z70电路图,找到数据接口,出来是几个电阻,顺着电阻量到接口,

定义如下,最边上的是gnd,注意相对方向,然后另一边数第1个是电池输出电源+,小心断路,第3/4是数据口,连不上对调一下尝试就行,没必要搞清是哪个。

好了,网上下载到be2works破解版,随便搜的,可以用,but。。。第一次能用,但不会用软件,第二天连上发现用不了了,上网查,说软件会改写2112板的opt什么的,意思板子废了,然后不甘心,又下单买了一个板子,这次学习别人教训,拆掉了那个电容。

然后看别人帖子没搞懂指令,又上be2works官网,原来软件用的命令行网站有说明  什么rw  ww rbl sc。。。学习了指令的用法,具体查看 SMBus - BE2Works
照着别人的帖子搞了半天还是不行,后来感觉是保险烧了,然后网购保险

在拆卸旧保险的时候,冒了火星,不知道是哪里断路了,没去管它,换了新保险。
这次换的时候断开了电路板的JP1跳线,防止再次焊接电池时烧了保险,还有保险的盖子并不是陶瓷的,也不是塑壳的,感觉像塑料的,很软,焊接时注意一下别搞坏

换好保险后,用软件居然发现不了电池,连不上了。以为上次在拆保险的时候断路损坏mos或其他芯片了。
然后,冒出个想法,死马当活马医,用电池的正极去碰了一下电池输出口的正极,再尝试连接,居然可以连上了。估计也是保护了。
然后再次参考别人的帖子用指令查询状态,打开fet,万用表测试输出端,ok有电压输出了,后天去单位用电脑试一下看电池能否正常用。芯片的资料上TI官网下载,其他内容搜索站内。
干完了总结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并联电池换电一定可靠连接,中途断了就完了
第二,换电前最好断开那个JP1跳线,以防万一烧保险,烧了保险更换麻烦
第三,用cp2112板子之前,一定拆掉那个电容
第四,be2works我就是百度搜了一下下载的,win11可以用
第五,锂电确实有危险,操作有风险,能买现成就买新吧,自己搞无非就是玩玩瞎折腾。总共下来,钱其实够买新的了

网友:
不折腾不舒服系列

网友A:
现在的cp2112接口板涨价了,不如去买个ev2400,德仪的不少ic都能解决,随便拆焊,你换几个大单体,再随便刷个固件就能用,只要你有施瓦辛格那种体力

网友B:
楼主真是有耐心,
这么难搞,
要是我,
就不搞了,
插电用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cp2112接口板涨价了,不如去买个ev2400,德仪的不少ic都能解决,随便拆焊,你换几个大单体,再随便刷 ...

嗯 两个接口板也50多了,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折腾一下,搜到什么资料就用什么,结果掉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有耐心,
这么难搞,
要是我,

就是瞎折腾,结果掉进去骑虎难下了。今天来单位试,还是不能正常放电,估计还是哪个寄存器设置不对,回去还得再搞一下。
因为本子放单位用,单位偶尔会停电,物业经常不通知就拉闸,怕资料丢失。二是工作经常做一半,打开一堆文件,不想每天关机,有电池的话,直接扣住休眠,也不用担心单位晚上断电

网友:
这个非常老的电脑了。把电脑卖了,和电池的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
解锁不错……就是要折腾

楼主:
解锁失败,用软件打开fet后,电池插入电脑后,可以显示在充电,但是不能放电,拔掉电源就断电了,电池不能正常供电,再次检测电池,发现fet又关闭了,哪位大佬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确实笔记本电池保护很麻烦

楼主:
终于能用了。之前的症状了,be2works修改好参数后,打开fet,然后插到电脑上,显示在充电,但基本是98%,充到100%我就拔掉电源测试,拔掉以后就断电了,再次用2112小板检测电池,fet又被关闭了,看手册,应该是过流保护,然后我以为是mos管坏了,刚下单了MOS管,电池插电脑一直充电,下班时拔掉电源测试,居然能用了,分析一下,怀疑可能是因为换芯的时候,每个电池我是充满电的,但是电压不完全一致,稍微有差别,到了电池里面,应该是不平衡,经过长时间电脑充电,管理芯片让每个电池保持了平衡,所以不会触发保护。之前断电,应该是不平衡造成的。
所以,大家换芯后,不要着急,如果显示可以充电,就多充一会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cp2112接口板涨价了,不如去买个ev2400,德仪的不少ic都能解决,随便拆焊,你换几个大单体,再随便刷 ...

现在咸鱼80就能买ev2400,但哪里能搞到固件呢,,手上有个bq30z55的,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cp2112接口板涨价了,不如去买个ev2400,德仪的不少ic都能解决,随便拆焊,你换几个大单体,再随便刷 ...

确实,2112现在25块。国产ev2400,8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能用了。之前的症状了,be2works修改好参数后,打开fet,然后插到电脑上,显示在充电,但基本是98%,充 ...

老哥能说下,具体步骤吗,那个命令真不太看得懂,,ww 00 0006,rw 00,这是什么意思。。还有如果想重置 电池损耗度,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cp2112接口板涨价了,不如去买个ev2400,德仪的不少ic都能解决,随便拆焊,你换几个大单体,再随便刷 ...

大佬,如果是想重置损耗度,就是电池容量,怎么设定?手上的换了新电芯,还是显示23%容量,所以不到半小时就直接不放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瞎折腾,结果掉进去骑虎难下了。今天来单位试,还是不能正常放电,估计还是哪个寄存器设置不对,回去 ...

折腾过的电池你还是得小心,晚上无人看管,起火就闯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如果是想重置损耗度,就是电池容量,怎么设定?手上的换了新电芯,还是显示23%容量,所以不到半小 ...

搞定了不?

网友:
能网盘分享一下软件吗。我最近也在弄个联想电池。

网友(2024-01-06):
哦,来学习下,在用的有惠普类似的本子

网友:
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无损打开超声波焊接的电池外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