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用八宝粥盖做了个jlink壳,顺便晒下自制的工具

楼主(2023-03-18):
用到了刚薅羊毛得到的电磨

两角钱FT06单片机的下载器

w801/806下载器

网友A:
只能用一个字,惨目忍睹来形容。我数学体育老师教的。不要外壳比要外壳还好看一点点。

网友:
大佬级别的

网友B:
我真服了,你打个pcb,用热缩管套着也比你这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一个字,惨目忍睹来形容。我数学体育老师教的。不要外壳比要外壳还好看一点点。 ...

不要外壳,你会发现,一个是转接板改的,两个是用洞洞板做的。
比起到处飞线,有个壳还是好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真服了,你打个pcb,用热缩管套着也比你这好用啊。

落伍了。不会画pcb,只是爱好,玩玩。
想玩了,就拿块万用板焊个。累了就放在哪里。有空再玩

网友:
技术一流,艺术一般。

网友:
技术一流,工艺一般。

网友:
其实这些板子都是可以去嘉立创嫖的…

网友:
看不懂,好像很高深的样子

网友:
这PCB都是自己腐蚀的嘛?

网友:
看不出八宝粥盖

网友:
能自己做pcb的都是高手

网友:
手工DIY的看着就是不一样,有一种乐趣在里面。

网友:
大神 这年头还能自己刻板

网友:
自己刻板的我一律称为大神

网友(2023-04-17):
这都是基本功!

网友:
自制pcb看起来很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