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e路航LH900N上古导航

楼主(2023-03-18):
相信用过这个神器的人应该都不小了,想当年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开车出远门, 这个必备啊,以前有一个类似的,坏了就扔掉了, 今天偶然看到海鲜市场有人出, 正好离得也比较近,于是20块钱收下了,没想到还有张8G的地图卡,哈哈

外观还不错, 还能开机,但是配件都没有了, 型号LH900 , 查了下当时也算是高端型号了

背面,Wince 嵌入式系统

左边功能接口,mini USB , 耳机输出, 视频输入, SD卡, 复位

上部开机键和快捷键, 还有Wince的标配, 触摸杆, 哈哈

拿掉四周螺丝,撬开正面和反面盖子, 没想到做工还可以, 铜箔敷屏线, 不过900ma的电池坚持不了几分钟

撬开屏蔽罩,拿掉屏线, 没想到CPU还在背面,左上角那颗应该是flash rom

PCB背面, 原先还准备拆开看CPU , 内存和存储, 结果看屏蔽罩是焊接的, 放弃

虽然功能都正常, 但毕竟实在是太老了, 现在智能手机导航, 可以直接更新到最新的地图, 实时路况,导航线路优化, 吃喝玩乐指引,不得不感叹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现在看能利用的就是AV in了, 但是不知道这个AV in 怎么用, 菜单里找了一圈也没有, 是不是只要外接AV信号就可以直接显示了? 有知道的大佬指点下

网友:
用过几台e路航,没这么高级带AV in。这个AV in应该是给倒车后视用的,也可以外接输入,也就是有信号就自动切换显示,设置里面找找倒车后视优先或者切换之类的看有没有。。。

网友:
曾经我也有一个,那个我人生中第一次用导航

网友:
我有一个充电口坏了补焊后不开机了

网友:
以前总想搞个这样礴AV输入的调摄像头角度,后来很快网络不普及了

网友:
有专用倒车后视视频输入线,有触发电压。优先切换视频。

网友:
十多年前买过一个,地图更新比较麻烦,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就放箱子里吃灰了!

网友:
没啥用,前两天刚拆了个一模一样的,想着用它的GPS天线模块,还没用,哈哈哈

网友:
也有过一个,也用过一段时间。AV口是倒车摄像头的信号输入。e路航导航很出名,但仿的也多,很多都不是真正的e路航,判断标准就是地图升级是不是通过e路航网站,仿品是单独网站,也可以升级(估计是盗用e路航的地图)。

网友:
我经常用来调卫星锅盖

网友:
手头还有一个LH900N,已经吃灰好多年,当时买了这个E路航,上各个地图网站,折腾各种地图(小熊网站现在都打不开了)。后来换智能手机后,这机器就吃灰了。

网友:
以前这个听好用的,我家也还有两台收藏着。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600+,现在想起来就一笑话

网友:
以前的凯立德导航都是电脑上下载好地图放进去,现在车机都是安卓系统,直接WiFi
升级

网友:
这货AV输入是接倒车影像的,需要触发电压才能切换

网友:
早些年,e路航也是大品牌了

网友:
以前整这个到处下破解版,搞刷机,现在电脑还有好多刷机包

网友:
能不能把屏幕亮度改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