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小按键

楼主(2023-03-18):
终于知道为什么不耐用,会上磁

网友:
这种小按键密封不好,受潮后会锈蚀,造成接触不良。

楼主:
关键还是材料不行

网友:
这还能用吗?

网友:
要求高的直接用镀金+全密封
大多数的制造业,一分钱一分货还是有依据的。

网友: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物件也是同理,不能看样子,里子差别巨大~特别那些假洋鬼子。

网友:
主要是材料不行

网友:
家里洗衣机,板子都锈坏了,按键还没事

网友:
铁锅仔片,易锈蚀

网友A:
铁镀镍,按压次数多镀层磨损导致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镀镍,按压次数多镀层磨损导致生锈……

开关也的省的按,

网友:
就是个锅盖?

网友:
除锈剂喷喷就有能用了

网友:
撬开喷点wd40神油,然后装上有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和电容一样,微动开关也容易坏。

网友:
前几年的事儿,老爷子的电压力锅面板按键坏了,换几个微动开关花了50元,没用多久又坏了,只好换了个锅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锅仔片不行

网友:
按键问题修过好多,包括索尼雅马哈的久了都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