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分享我遇到的一个非常糟心却又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3-03-19):
RT,起初前几天在咸鱼买了个PS3111的测试架,到手之后各种开卡测试,发现还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问题也接踵而来,就是再用另外几片29F04T2AOCTH1开卡的时候,
两片开得过,另外两片一直报这个错误:Error Message : GetIdentify Command Fail- x.0x  Error Code : I_B06

这个问题我搜索全网也没有找到个解决办法,问过@Avidia@fanallen 大佬们都没有解决办法。

换过主控,换过转接板,换软件都无解,最后发现,
只需要把开卡设置里面的SATA接口设置为SATA2,再开一次,
开不过之后,改回SATA3,就莫名其妙的开过去了(一定要先擦除一遍)

而且在切换接口速度的时候,不能断电!!!!!!!!!!

在此分享这个算是BUG的BUG吧,这种莫名其妙问题,坑人不浅啊

------------------------------------------------------------------------------

问题原因找到了,原来我使用的是ASM1053E的转接卡对开卡程序不太兼容,

更换了一个ASM1153E的转接卡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有些问题,就是很难知道原因的

网友A:
后来人会感谢你的。
记得21年的时候,也是有坛友求助PS3111(INIC6081)测试架开卡报错的原因,最后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人会感谢你的。
记得21年的时候,也是有坛友求助PS3111(INIC6081)测试架开卡报错的原因,最后无解。 ...

唉,说多了都是泪啊,,,搜索引擎各种找不到解决办法,

网友B:
PS3111一直都是玄学大师,无法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3111一直都是玄学大师,无法解释

折腾一天多了,心态爆炸。。。。。。。。。

网友:
问问GPT,一切都不是问题!

网友:
经验之谈,后来者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ps3111的预测感觉比58xt严格很多,有的颗粒在58上测不出来坏块,但是rdt能跑出来,3111开卡高格就能找到坏的ce开不过,但是怎么说呢?算好事还是不好呢?因为58xt能开也很跑校验,但是稳定性,鬼知道。。。

网友:
收藏一下,以后用的上

网友C:
I_B06可以先拿颗粒在其它工具清空,就可以在PS3111上擦除再M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_B06可以先拿颗粒在其它工具清空,就可以在PS3111上擦除再MP了

按理说也可以在3111上面清空的,可能是我的转接卡不是很兼容

网友:
感觉象碰运气

楼主:
的确是运气,要不然我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D:
ps3111的确不太友好,有时莫名其妙的问题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ps3111的确不太友好,有时莫名其妙的问题搞不定。

的确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