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今天再做一个写保护U盘

楼主(2023-03-18):
今天大连存储哥又闲了,一言不合就开干
找出之前买的sean的6.0写保护903板子

双贴东芝9d2h,共计128g的mlc
跑圈掉盘,说明有不稳定块,于是用了近3个小时扫描开卡,最后开出110g,行吧。
结果这速度真受不了,不知道是不是扫描开卡都这么慢
最后合上写保护外壳,打完收工

网友A:
你要是双贴9DBH就起飞了,9D2H太耗电速度还有些弱鸡。还有你的CG图上的PS2251-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双贴9DBH就起飞了,9D2H太耗电速度还有些弱鸡。还有你的CG图上的PS2251-01 ...

选错了,hub上插了太多U盘

网友B:
903写保护还不留着收藏,贴它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3写保护还不留着收藏,贴它干啥

玩嘛,就得尽兴,再说板子空着不就是一种浪费么

网友:
就是玩玩而已,实际用不到几次。

网友C:
问一下扫描开卡是不是就是低格开卡,为什么有的工具有低格选项有的工具没有低格选项
如果跑圈过了,是不是就没必要扫描开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扫描开卡是不是就是低格开卡,为什么有的工具有低格选项有的工具没有低格选项
如果跑圈过了,是不是 ...

扫描开卡本质还是高格,不过会检查所有的块,但如果碰到比如短路等问题严重的地方就会认为容量到此结束,有的甚至直接失败,所以比不上低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扫描开卡本质还是高格,不过会检查所有的块,但如果碰到比如短路等问题严重的地方就会认为容量到此结束, ...

那花同样的时间为什么不用低格呢,128g低格差不多也3个小时吧

网友D:
跑圈掉盘!有新增吗?

网友:
一言不合就开干,

网友:
看着很棒的样子,不过903写保护版是真的不多了吧想搞也搞不来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花同样的时间为什么不用低格呢,128g低格差不多也3个小时吧

903没低格啊,只有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圈掉盘!有新增吗?

有没有新增没注意,这是有些不稳定块,慧荣的默认高格只是象征性的测试一部分区域,这种不稳定块的位置不在测试公式的范围内的话就抓不到,一写入就直接出错或掉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903没低格啊,只有扫描

好的,还没用过903

网友:
厉害,玩的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