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关于摄像头账号密码求解

楼主(2023-03-18):
本人搞了两个球机没有任何标志,设备类型相同,设备序列号最后两位不一样。使用ip登录后台弄不到账号密码admin这以后都试过还是不行,请高人指点一下。还有个枪机上电没有反应电压电流都正常。

网友A:
某宝图片搜索去看看有没有同外观型号的,再去搜索。mac地址可以判定是哪家的,前提是厂家自己有登记,买现成的方案的话oem厂家也可以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图片搜索去看看有没有同外观型号的,再去搜索。mac地址可以判定是哪家的,前提是厂家自己有登记,买现 ...

请问枪机为什么收不到IP地址,查看发现都在同一网段

网友:
这个确实不懂

网友:
先安装控件,根据控件名找厂家,根据厂家找密码

网友B:
告诉你个秘密,微信公众号--海康威视客户服务--贴心服务--密码重置能解决你的问题.枪机应该不是海康的吧,用海康的工具是搜不到的

网友C:
试试,111111,123456,12345678,123456789,000000,8888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个秘密,微信公众号--海康威视客户服务--贴心服务--密码重置能解决你的问题.枪机应该不是海康的吧, ...

密码重置还是不行,原始密码我不管用就是进不去。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111111,123456,12345678,123456789,000000,888888

试过了不行admin和password都试过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个秘密,微信公众号--海康威视客户服务--贴心服务--密码重置能解决你的问题.枪机应该不是海康的吧, ...

枪机上有ip地址不知道为啥电脑上搜不到,而且也登录不进去

网友D:
咦 这个是车牌设别的摄像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咦 这个是车牌设别的摄像头吧?

是的 摄像头里有ip地址但是用网页打不开ip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摄像头里有ip地址但是用网页打不开ip

有些牌子的能登IP,有些要专用的配置工具。

网友:
是不是地址被改过了

网友:
各大品牌搜索软件都用一下看看

网友E:
工程项目机,用海康威视4200工具或者批量配置工具看看

网友F:
很难搞的,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程项目机,用海康威视4200工具或者批量配置工具看看

谢谢两个球机已经搞定了 和浏览器有关 换了个360的浏览器用初始密码可以进去  现在就是球机不通过录像机怎么直连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难搞的,放弃吧!!

已经搞定了 和浏览器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个球机已经搞定了 和浏览器有关 换了个360的浏览器用初始密码可以进去  现在就是球机不通过录像机 ...

海康威视真挑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