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知名的电源板

楼主(2023-03-18):
现在科技发达了,连反馈也省了

网友:
貌似监控电源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安规电容和电感还可以省,后面的滤波电容还可以减少一个,白色硅脂也可以省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很强大。感觉还不错,12V 1A肯定足量。

网友:
电源是有反馈的,应该叫原边反馈还是啥的吧,变压器有一个单独的绕组反馈到芯片的

网友:
3.15A的延时保险,好多电源都用这个?

网友:
好像集成了原边驱动电路、副边控制器,这种电路一般在体积小巧的电源

网友:
有反馈的

网友A:
今天遇到一个给门面做门头广告牌的 电焊机只有2块砖头那么大 焊的呲呲响

网友:
这电源板看着有些省料,还可以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确实挺干净,连个光耦都没有

网友:
做工质量都不错哟

网友:
只不过反馈设在变压器前面而已,省了还能稳压么?但是没有输出端反馈那么复杂也没那么灵敏了吧?

网友:
还不错了,安规电容,电感都还有

网友:
好精简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遇到一个给门面做门头广告牌的 电焊机只有2块砖头那么大 焊的呲呲响

高度集成的

网友:
原边反馈,通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