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PCB很脏,设备是不是容易坏?

楼主(2023-03-18):
沾染了灰尘,是不是更容易受潮,
然后短路呢

这种电路板大家一般是怎么除尘的
刚试过用皮老虎,灰尘是纹丝不动啊

网友:
上给图片啊,高压水枪冲洗最快

网友A:
有专用清洗剂,高压喷罐一喷就好
搜 530清洗剂

网友:
拆下水洗大法

网友:
干燥的地方再多灰也不会烧,就怕灰多空气还潮湿

网友:
空压机加毛刷记得戴好口罩

网友:
个人觉得最好用的,还是洗板水加毛刷最干净有效,但要注意电路板上的塑料件,有的会被洗板水腐蚀

网友:
吹风机加刷子刷,然后比较贵重的PCB或者有塑料件的可以买WD40的精密电器清洁剂,不像洗板水,这个基本没有腐蚀性

网友B:
我是吸尘器配合毛刷搞定

网友:
电脑除尘机,几下就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吸尘器配合毛刷搞定

毛刷刷板子如何避免产生静电?
静电好像会造成板子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清洗剂,高压喷罐一喷就好
搜 530清洗剂

530清洗剂买哪个牌子的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530清洗剂买哪个牌子的比较好呢?

啥牌子都差不多的吧,不放心就买个销量大的

网友:
保存通风干燥,定期清理灰尘

网友:
做好防尘很重要。

网友:
毛刷加风吹!

网友:
推荐CRC清洗剂

网友:
自来水洗洁精清洗,纯净水漂洗,热风枪吹干,上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