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推荐液化气减压阀

楼主(2023-03-18):
之前的旧减压阀估计用了十多年,感觉老化危险了。  于是买了个创尔特的,嫌1.2流量的贵没买,买了个0.6的。   感觉火力要比旧的小一点,炒菜都差点意思。

这东西好像没多少知名品牌,好多都是卫浴厂家在生产???

网友A:
个人感觉火力小才是正品 山寨的火头很大的(燃烧不充分耗气)

网友:
圆盖子拧开,适当!!!!调一下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火力小才是正品 山寨的火头很大的(燃烧不充分耗气)

的确是说为了国标。但1.2流量的又是什么道理?

网友:
已经不用液化气好多年了。

网友:
火力要达到行星发动机的那种效果才能烧出好菜

网友B:
圆盖打开找到出气小孔,用小转头扩孔,需要多大搞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说为了国标。但1.2流量的又是什么道理?

你调上面的弹簧螺栓 然后看压力表指针曲线就明白怎么一回事

网友:
如果没经过风吹日晒,旧的可以用

网友:
安全第一。买大流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上面的弹簧螺栓 然后看压力表指针曲线就明白怎么一回事

国标的都不给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盖打开找到出气小孔,用小转头扩孔,需要多大搞多大,

安全不?

网友:
印象中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2023-05-11):
上面的圆形标牌撬开, 里面应该是有调节装置,适当调下。  不是扩孔,是可调节的压紧弹簧

网友:
这东东都是在店里随便买单个回来用,没研究过。

网友:
下开,应该好调整

网友:
这东西不要乱调,不合适大不了再买个好的换上,安全附件不能随便乱动,而且这个还是又必要定期更换的,DIY不是什么都可以了,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网友C:
现在减压阀不让调了,有大流量(比如气管脱落)泄气自动切断功能。
我们这天燃气暂时通不了只能用液化气。社区前段时间每家发了一个新的减压阀和软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减压阀不让调了,有大流量(比如气管脱落)泄气自动切断功能。
我们这天燃气暂时通不了只能用液化气。 ...

我这二线城市都用液化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二线城市都用液化气呢

我4线小城0514地区郊区住户分散天燃气管道暂时通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