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螺丝刀如何能配到电池?

楼主(2023-03-18):
一直也找不到电池用不了。

网友:
难到不是18650嘛

网友A:
10.8V应该是9串镍镉 可以换成3串3.7V 18650如果装得下的话

网友:
一般是三串18650电池,电芯买拆机也不买杂牌

网友B:
这不是本论坛曾经热过一阵子的伟泰克系列电动工具上配套的那种电池吗?原来还有这个牌子?开始是付邮送的充电钻,后来还有30多元的万用宝,很多坛友都入手了,当时可是玩出了不少花样。
楼主不是有电池包外壳了嘛,买3节18650动力锂电池,再买个最常见的3串锂电池保护板,自己组一个就行了。插脚触片很简单,可以用薄铜板来做,只是保护板的安装固定方式有些另类,与一般12V充电钻的电池包有所不同。需要电池内部结构的话,我可以给你发图参考。

网友:
坛友会有办法的

网友C:
可以用普通电池改出来的 当时这个钻不少人买了 改装电池的帖子我记得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普通电池改出来的 当时这个钻不少人买了 改装电池的帖子我记得不少 ...

没找到改电池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本论坛曾经热过一阵子的伟泰克系列电动工具上配套的那种电池吗?原来还有这个牌子?开始是付邮送的充 ...

电池如何弄的

网友:
同款  用三星25R动力18650电池  改好后高强度使用了2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8V应该是9串镍镉 可以换成3串3.7V 18650如果装得下的话

3.6x3是不是等于10.8,本来就是18650的。

网友D:
三串18650电池 就是正负极跟常见的电钻不一样 是反着的  保护板用最常见的那种三角形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串18650电池 就是正负极跟常见的电钻不一样 是反着的  保护板用最常见的那种三角形的就好

保护板输出极性相反如何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板输出极性相反如何改的?

会不会是把电钻的里面的线调一下呢?

楼主:
这个电批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板输出极性相反如何改的?

把电钻上的线正负极调一下或者把保护板反过来用

网友:
没有什么好弄的啊。你已经有了电池外壳,再备上三节18650动力锂电池,买个3串锂电池保护板,比划一下焊接在一起就行了(几乎所有的电动工具电池包结构、原理都是差不多的)。当然,这需要必备的工具和动手能力,否则就无从谈起,只能碰着购买成品或半成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板输出极性相反如何改的?

把主机和充电器内的正负极调换一下?

楼主:
板子有点大

网友:
不是板子大,是你的用法不对。图中这个带保护板的电池组是适配常见的12V公模电池包的,而你这种电起子原配电池包内部是下图这样的(注意保护板的装法)。
当然也有坛友只是把保护板裁切一下并把触片重新调整焊接后硬塞进去的,不过这样做电池包的正负极就与机身内的插脚相反了,需要拆机改焊一下。但因为你全套的机身、电池、充电器都有,尽量还是不要乱改极性,最好还是仿造原机电池包改造一下,这样机身内部和充电器的极性连线就可以保存原样不用都改了。没有原配电池壳和充电器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