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请教大佬我的88NV1120怎么打开软件识别不了

楼主(2023-03-19):
请教一下 我的固态硬盘短接后电脑里可以识别出16M.为什么软件里扫描不出来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请楼下大佬解读

网友A:
用什么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转接卡?

我用的是绿联USB3.0转SATA的转接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绿联USB3.0转SATA的转接器

什么芯片的?有些芯片不能用来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的?有些芯片不能用来开卡。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上面编码是QFB8DPM

网友:
扔了吧,不值得折腾了,不然还得买个硬盘盒,已知JM20329支持

网友:
难道马甲芯片?

网友:
应该挑转接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