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副厂保险杠保不保险?

楼主(2023-03-19):
原厂件加喷漆如果4s弄,差不多得1千。

副厂件缺点挺多,不一定严丝合缝。我曾经买过拖车孔的罩子,就三个插榫,副厂却对不齐,导致罩子压不平。

保险杠厚了薄了都不好。副厂肯定薄。

买来都是黑色,如果需要喷漆,那还不如去4S。副厂也有按照你车的色系喷好的,一般来说有色差,有飞漆,但不容易注意到。(其实4s喷漆在交界处也不是很平整,远不如出厂原配的保险杠)。

如何决定?碰撞的吸能效果如何?喷好漆的耐候性咋样,会不会过一阵就变色/掉渣?

谢谢各位科普一下。

网友:
找找拆车件去,别的不知道,老捷达的保险杠太副厂的装上去位置差的太多,有的保险杠还有接缝,杠铁更是,副厂的就是个铁片子。

网友A:
不管是原厂还是副厂保险都给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原厂还是副厂保险都给保啊。

小修走保险不划算。保费会涨的,差值远高于几百元。所以除非很影响性能或者安全,否则小修还是自己对付吧,再说我车也不是啥豪车。

网友B:
一个保险杠而已,不存在安全性问题,只是装饰品而已

网友:
小的碰撞有吸能效果

网友C:
保险杠就是个外观 件,纯装饰作用。只要你能接受外观,其它就没问题了

网友:
前后杠一般是塑料吧,我就无所谓,那个性价比高就用那个,包括拆车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保险杠而已,不存在安全性问题,只是装饰品而已

应该有区别的,楼上讲老捷达。还有老桑塔纳,都是铁的。显然对外不友好,对自己可能也不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杠就是个外观 件,纯装饰作用。只要你能接受外观,其它就没问题了

参见我8#,应该不会纯装饰

网友:
副厂保险杠安装很重要,原车卡扣松了、坏掉的就要换掉,有的位置需要在里面打孔加螺丝增加固定点。

一般修理厂没那么仔细的,你可以自己动手,或者加点手工费给包烟,让修理厂给你费功夫调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见我8#,应该不会纯装饰

就是装饰件,所谓的吸能作用就是碰撞后碎掉保护行人,如果只考虑吸能作用的话,越薄越软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见我8#,应该不会纯装饰

一块塑料皮吸什么能?吸能主要是通过防撞梁后面的吸能盒和整个车身设计来吸收撞击力量。
非要说吸能的话,保险杠只有在撞人时,越软对人的伤害就会越小,当然这还是要在极低速条件下

网友:
都是塑料的,差不多,变色要看用什么油漆

网友D:
换保险杠色差难免,耐久性肯定没有原车好,一般能补能修我不愿意换。

至于安全性:完全取决于你的驾驶技术和心态。只要你不主动去亲近别人PP,一般没问题。

网友:
副厂的保险杠很多回收料,很脆,比较容易撞裂,有保险一定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保险杠色差难免,耐久性肯定没有原车好,一般能补能修我不愿意换。

至于安全性:完全取决于你的驾驶技术 ...

是的。我已经修补一次。但价格相当于更换副厂的两倍。直接找修补的铺子,连拆带装可能便宜些。

但修补之处强度不行。轻轻一撞,又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已经修补一次。但价格相当于更换副厂的两倍。直接找修补的铺子,连拆带装可能便宜些。

但修补之 ...

如果是修理店补的就不一样了,我看过他们修补很粗糙并且不牢固,我说的是自己动手修补才会补得牢靠。当然很多人不想自己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修理店补的就不一样了,我看过他们修补很粗糙并且不牢固,我说的是自己动手修补才会补得牢靠。当然 ...

用类似烙铁枪那种,把订书钉一样的东西烧红嵌进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类似烙铁枪那种,把订书钉一样的东西烧红嵌进去吗?

你说的也是的,另外最后还要在损坏之处打上加强补丁。只要不是影响安装位置都可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