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买组装机,想不起来以前比较有名的那个天猫旗舰店叫什么来的

楼主(2023-03-19):
想不起来以前比如有名的那个天猫旗舰店叫什么来的,有没有建议或者推荐的

网友:
这问题有点新鲜了  买组装机能有多有名啊  组装机谁便买 不需有名

网友A:
买组装机不如买散件自己装,避免瓶颈,质量也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组装机不如买散件自己装,避免瓶颈,质量也放心。

确实,
靠人不如靠己,
相信別人,
不如相信自己。

网友:
京东还是比较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组装机不如买散件自己装,避免瓶颈,质量也放心。

自己组也差不多价格吧

网友:
以前网上购物没普及时,去电脑城组装电脑,现在组装电脑就更简单,直接淘宝上浏览商铺买CPU  主板  机箱电源 内存 显示器 键鼠……回来后组装到一起自己安装系统就搞定了,还要啥组装机旗舰店,要的是去买CPU 内存 硬盘 主板的时候去旗舰店。

网友:
没有特殊用途的,差不多适合自己的便宜的就好,不要想着以后升级什么的,都是自己欺骗自己,

网友:
现在都流行抖音买啦

网友:
攀升比较靠谱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话就自己买散件自己装,还有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组也差不多价格吧

价格差不多,但是东西不一样。
组装机主板通常都是电商专供版,很多方面缩水严重,供电散热片都省掉,插槽只能保证当时够用,后面你要升级空间基本没有。你搜搜四大神兽主板就知道了

电源再给你几十块五六百瓦那种虚标垃圾,敢用吗。

网友:
自己买散件自己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宁美国度??

好像是这个,靠谱吗?以前听过没买过

网友:
买组装机自己不会组装的话那就不如买品牌机了

网友:
应该还是看应用吧,一般应用直接品牌机会更好吧,至少质保售后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组装机不如买散件自己装,避免瓶颈,质量也放心。

就是这样哈

网友:
宁美国度,最好还是自己组装

网友:
上京东买自营散件,然后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