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从电路设计说起,USB声卡老司机分享自己DIY的USB声卡

楼主(2023-03-19):
很多年前就发现使用PC听歌方便,快捷,好管理。大多数PC声卡的音质无法令人满意,并不是他们不愿意投入成本,而是走的方向不对。本篇文章作者分享自己DIY的USB声卡,本卡为原创设计,与你常见的USB方案都不一样。

先放出声卡本卡,今天展示的有两个版本:

小朋友们想看拆解哪一个啊????????

只有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首先是对他的第一印象,大家都是数码老司机了,肯定有自己的理解,我介绍一下:

它使用USB供电,还不带隔离,因为楼主实测只要是个正常质量的PC电脑,或者笔记本,都能提供可靠的5V500mA电源,这足够听歌的耗电了。电路有多级独立的DCDC和LDO,能获得+3.3VD,+5VA,模拟端正负5V等。采用STM32F401作为主控,软件是本人以前在论坛开源的那个UAC1软件架构。(这里吐槽下那什么插个模块就说自己做了个声卡的帖,简直无语)。STM32F4系列,为cortexM4 的CPU,效率很高,主频设计为48MHZ,够用了,集成64K内存,跑满UAC协议和i2s环形缓存只用20K,是不是很出乎意料?集成I2s时钟输入端口,外接两晶振,提供常见采样频率,拒绝常见产品中通过PLL制造的辣鸡时钟。集成USB1.1 PHY,不需要外挂PHY。无论怎么看,这个单片机非常合适,可以在不加外围的情况下,实现UAC1 24bit/96K的应用。它是64脚封装,有很多剩余的IO引脚,能用于系统控制或者LED指示灯,彻底榨干他的潜能。

数字部分总结:

单片机【1】,电源【2】,和12M系统时钟构成最小系统。两颗有源晶振【3】采用低抖动低相躁型号,为I2s数字音频信号提供基础时钟。其他外围包括指示灯,调试接口等。

1:主控单片机,意法半导体 STM32F401RBT6,上文已经介绍过。
2:数字部分电源,5V-3.3V DCDC德州仪器 TPS62203,这颗芯片能提供300mA电流,buck占空比最大百分百,意味着USB总线电压突然下降也不至于导致系统重启。
3:时钟,sitime SIT8208晶振,选用3225封装,体积很小省空间,这是一种MEMS振荡器,并非传统晶体振荡器,温度和环境震动对他影响更小,不需要像那些DAC搞什么恒温,防震,非常适合本机这种“恶劣环境”使用。

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
USB电源确实是一种不错的电源,虽然它算不上什么低噪声的供电,但这并不影响使用。只要他能提供的电量充沛,我们就可以通过升压,滤波等手段,牺牲效率换质量,得到低纹波的电源。

极少数情况USB电源存在方向,过压的可能性。【1】部分的电路作用为输入过滤,通过无源元件和有源保护芯片组合,防止那些不正经的电脑电源对机器产生伤害。无源包括磁珠,PTC自恢复保险丝,TVS限压二极管过滤掉高峰脉冲,同时如果电源反接直接给他短路掉,与反接拜拜。有源保护芯片“ETA7014”是一个高压36V过电压保护器(OVP),它有一个非常低的35毫欧的内阻,只需改变外部连接电阻,就可以用作OVP或高压开关。ETA7014作为二级保护,可以长时间承受36V过压,例如不注意插入了什么快充之类的,不会损坏。

【2】部分的电路是boost升压电路,USB经过保护输出电压小于6V,且不稳定,有峰有谷,这里给他升压到7V多(每个方案我都会微调),相当于为不稳定的电压“填谷“,后面还有几个高抑制(PSRR)的LDO降压器,把高峰削掉(相当于把纹波变成热能白白耗掉),获得稳定的电压。另外还有一路负电源,这里照片没有拍到,可以在下面LFP的部分看到,通过CUK变换器LM2611产生,两个电感,相当于boost之后buck输出,成本高纹波低,对于音频应用很值得。电路上还有几个【LDO稳压器】,在这张图也没有拍到。选型TPS7A3001/4901,经典的低噪声稳压器,拆机很多放心买,因为没有同类产品所以没假货,附介绍自己看把,还能听到噪声的该检查耳朵,(TPS7A30系列器件为负、高压(-35V)、超低噪声(15.1VRMS,72-dB PSRR)线性稳压器 负载为200 mA。TPS7A49具有使能功能的 150mA、36V、低噪声、高 PSRR、可调节低压降稳压器,概要: 是正、高压 (36V)、超低噪声(15.4μV RMS,72dB PSRR)。)

DA转换器

DA转换器:
DA转换器是声卡的核心部分,没有之一。不同的DA转换器能提供不同的音效。所以才有买USB模块DIY的那种玩法。因为这些芯片内部集成了全部功能,外围没什么元件(也可以理解成外围都被分类在上面的【电源部分】和下面的【模拟LPF部分】了)。选型可以参考各种经典的CD,DvD,随身听等。不要光看参数(具体说明就是SNR,THD达到100db以上,耳朵听不出啥区别,如果在100db以下的,还是请选择更好的方案吧)。像图上AK4396这一款的参数就没多优秀,但音质我很满意。需要注意的是I2s数字信号走线必须要短,同时串联电阻,防止反射干扰。

模拟部分

模拟部分分为提供模拟正负电源的【低压差稳压器LDO】,和构成低通滤波器的【运算放大器OPAMP】组成。同时设计上留了一个简单的跟随器作为耳机放大器,但已经弃用,后文会聊聊这个耳机的话题。图片左侧的是CUK电源,产生负电压,TPS7A3001/4901,稳压器。这部分电容全部用MLCC,因为需要针对1mhz的开关频率做优化,千万不能犯傻用什么发烧电容。运放部分,采用常见音频运放,比如ad823,ad822,ne5532,需要注意静态工作点,不要超过运放能输入输出的电压范围。电容用NPO的,电阻尽量上千分一,因为温漂小。这里的电源已经没有高频纹波了,滤波电容用了很多钽电容。LPF的输出电压(电平)我喜欢设计为2V P-P(1.4V RMS),这里科普一下,对于像我这种正负电源系统下,新手可以把2V pp当成正负1V来理解,会好理解很多。由于运放的供电电源设计正负5V,完全可以侍候这个电压。

IO端口

反正是自己用的机器,早看那些傻傻的商品机,尾巴拖着一群万年不用的油瓶口不爽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采用极简风格IO。typeC输入,3.5mm输出。本机没有任何不用的接口。这里的3.5请务必使用4极插座,可以通过DIY线材,做到像RCA一样的两声道走独立地线,提高立体声分离度。

文章结束。谢谢观看。
以下为碎碎念。

消失的耳放

细心的小伙伴都发现了新做的机器放弃了耳放,因为作者发现机器出来的声音真的太大了,以IE2耳塞来说,1毫瓦功率就能出来112db,足够摧毁人的耳朵。所以我需要的是两个高精度的10K电阻,串在输出口和耳机之间。引用知乎上的话:【耳放到底有多重要? - 知乎2019年10月17日 耳放对正常人根本不重要,耳放对听觉残疾的人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助听器。】

网友:
我用罗技的USB游戏耳机音质就够好了。

网友:
这是全程自己设计制作的啊,大工程

网友:
这个太大太繁琐,买个创新声卡了事

网友:
设计、制作的大工程,牛人再现江湖!牛X的"手"艺人

网友:
自己做声卡,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羡慕可以自己制造产品的大神

网友:
我的都是插主机上,没用过这高级玩意儿,

网友:
不知比同价位的电池供电的小尾巴如何

网友:
我喜欢魅族M6的那个低音,虽说音质不咋地,但是低音轰头的感觉还是蛮爽的

网友:
只玩箱子不玩耳机,其实绝大多数情况,均衡器/分频做得好,再来一点适当的效果(没错很多宣称纯功放的都有效果),都无视什么信号问题,音源只要不是320Kbps以下的问题也不大

方向不同,我坚持用创新,坚持这个用法,只有它能拯救我的15W全频配100W低音放在9平米房子里,弄出一耳朵大爷们烧几千的听感,当然听久可能就不同了

耳机我认为一样道理的,单元素质+低音推力+均衡器,解决绝大多数问题,特别在这蓝牙也能活的年代,信号真不纠结

网友:
淘宝u盘大小的不好,新买还能出声,放久了都不出声

网友:
看不懂,坐等申精

网友:
耳放是用来推大尺寸耳机的,现在的普通耳机,阻抗都不高,很好推,也没什么素质,就听个响。

网友:
观摩大佬的作品,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网友:
高手,可以淘宝批量走货了,

网友:
集成声卡好多年了。。。反正就是听个提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