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DJ12B-Easy101豆浆机按开始键面板灯全亮故障维修

楼主(2023-03-19):
邻居给的故障美的DJ12B-Easy101豆浆机,故障现象为按开始键控制面板上其他功能灯会全亮闪烁,机子无法启动。
美的DJ12B-Easy101豆浆机拆解:
一、机子包含加热壶和机头两大部件组成

机头

功能控制面板

加热壶

机头与加热壶通过右边的耦合器连接

铭牌型号参数

二、开拆机头部分

耦合器和温度探头

主板

电机

电机筒座

控制主板采用全灌胶封装,起到防水防潮作用,这种处理方法对维修佬极不友好

功能面板

三、磨头电机和刀片拆解:老虎钳夹住电机轴用板手拆下刀片螺母及4颗电机固定螺丝,电机就取下了

拆下的刀片

取下电机

电机与机头筒座的连接防水是靠电机轴含氟密封圈和硅胶垫片来实现的

电机型号:220V永磁直流电机,转速11000转,功率75W,轴距28mm,产地为广东鹤山市恒富微型电机有限公司

电机热保护器:KW-C2常闭温度开关,参数250V 5A 125度

四、电机轴防水耐温含氟密封圈参数

电机防水密封圈安装底座

五、加热壶发热底盘:220V 1000W,带防干烧及超温保险

六、总结:
由于豆浆机打磨头工作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对机器的防水设计要求极高。这次造成该机故障的原因是由于机头电机轴密封圈出现轻微磨损,在高温高湿下水汽通过电机轴进入磨头筒内部,引起控制主板受潮。

网友:
板子没三防漆吗?

网友:
这拆解应该加精?

网友:
够详细够详细一看就是内行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电路元件坏了就不好修了,那胶。。。。

网友:
拆过ACA的面包机,电机轴也是用的这种密封圈。

网友:
美的的豆浆机,破壁机都是一个德性。用过几次后必须拆开机头擦干净里面的水蒸气,晾两天后再用。否则    反正看见这个牌子脑壳疼。

网友:
那个玩意叫水封,买一个换上又是几年哦

网友:
楼主这个电机轴在转动的,不知道他是怎么密封的?感觉这种密封不靠谱。

网友:
豆浆机拆解的够细致

网友:
买个新电机,一般都会送防水胶圈的。豆浆机主板不打胶,不要说长时间使用,一两次估计就烧了。

网友:
PCB板打了防水漆?

网友A:
刚拆开机头那张,上盖里面是有水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详细,也找到了原因。学习了。

网友:
结构设计决定的。

网友:
潮湿、进水是电器设备的大忌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拆开机头那张,上盖里面是有水吗

是的,整个上盖里面都有水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