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螺丝过长的安装,大家看看这种安装方法是不是能凑合着用?

楼主(2023-03-19):
大家看看这种安装方法是不是能凑合着用?

网友A:
转速高,不同心摆浮大

网友:
低速运行还马马虎虎,高速型的还是不要这样叠罗汉了,震的历害,不安全!

网友:
可以凑合着用,但你得接受那震和抖。

网友:
这样是危险行为

网友:
转速太高有点危险。。。

网友:
这个太重了

网友:
高速运行很危险

网友:
太长真心不安全,同轴度太差

网友:
用角膜机和转速过高的设备,慎用,万一出事划不来了。

网友:
角磨机废轴自己做一个不完了,这种砂轮改造件杆太长了。。

网友:
感觉有点不稳妥?

网友B:
金刚石磨轮不便宜

网友C:
设备都有,可以截短啊

网友:
安全第一,还是配专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高,不同心摆浮大

哪里不同心了,这个螺丝轴和电磨机的螺丝轴直径是一样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都有,可以截短啊

截短了砂轮片就没法用了。主要是没有板牙把丝攻短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刚石磨轮不便宜

切酒瓶特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