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两个元件不太明白,请教下。

楼主(2023-03-19):
想做个三十串的流水灯,
找了半天也没有二十串以上的。
找了个5 串的电路,再加个25串,应该可以用。

一个电容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是否电路画错了?

LED的限流电阻也太小了,三极管导通时电流太大,会烧吧?

网友:
怀疑限流电阻小就用电压除电阻看看多少?普通发光管最大20MA,压降2V,现在发光管2MA都很亮了。

网友A:
led压降算2V,三极管压降算0.8V,电阻电压=6-2.8=3.2V, 电流=3.2V/470欧=6.8mA,这电流不大

网友:
楼上分析的不错。

网友:
基础姿势还是要多练习啊……

网友B:
这个电容是控制启动顺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是控制启动顺序的吧

一语惊醒,还真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压降算2V,三极管压降算0.8V,电阻电压=6-2.8=3.2V, 电流=3.2V/470欧=6.8mA,这电流不大 ...

发贴时没认真算,那么这个电容的作用是………………?

网友C:
这个电路其实算不上流水灯,因为它的输出状态其实只有两个01010和10101,也就是135亮完了24亮,再135。看起来好像是在流动,实际上流水灯根本不是这个状态。看回复应该没几个人知道这个电路学名,这个电路一般到大学模电基础才有可能讲到叫RingOscillator 奇数反相器首尾级连,每个反相器输入输出都有固定延迟,奇数几级级联形成反馈振荡。最后一级对地接的电容起调节每个大翻转频率的作用,既135和24翻转速度,你的主贴截图里面其实也已经有说明。环形振荡器总延迟时间等于单级x级数,这个值非常小,不额外延迟你根本看不到有闪,利用最末极22uf电容充电时间来延迟反馈到第一级反相器的时间,来实现控制大翻转的周期。led限流在这里需要小一些,因为三极管组成的反相器工作在线性区,压降很大不能按常规的饱和压降0.3v去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其实算不上流水灯,因为它的输出状态其实只有两个01010和10101,也就是135亮完了24亮,再135。看起 ...

哦明白了一点,谢谢指教。
把电路拓展成三十级,应该能实现30个LED的依次点亮吧?
另外看到用4017的流水电路很多,但没看到有20串以上的。如果有的话烦请告知一下 。

谢谢。

网友(2023-05-07):
流水灯啊,这是玩单片机入门必写的功能。30多个灯,如果还用模拟电路慢慢拼电路的话就太费事了。
强烈推荐用单片机玩,选个40脚的单片机就够了。
电路简单,每个LED的负极直接接单片机的引脚,LED正极接上拉电阻到电源正极。
这里上拉可以直接用9个脚的排阻,这样4个排阻就能连4x8=32个LED,够你用了吧,。
然后对应的程序也很简单,关键还能自己发挥想象力,实现各种流水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