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56/UT57蜂鸣器电路

楼主(2023-03-19):
早期的UT56/57(插件版本),通断档使用了有源蜂鸣器,TL062的输出驱动三极管,再驱动有源蜂鸣器。后期版本(贴片版),使用了三极管多谐振荡电路,然后通过三极管驱动无缘电磁蜂鸣器,电路图如下

短接表笔,电池电流估计有50mA。我把上图R7从100欧姆改成330欧姆,蜂鸣器声音小了一点,但是足够用了。工作电流减小到20mA。勉强能接受吧。
不知道优利德工程师怎么想的,放着好好的CD4011+压电陶瓷蜂鸣器不用,改用有源电磁蜂鸣器,叠层电池的压力太大了。

网友:
你说的有道理,是不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A:
200hz的蜂鸣炮?2000都嫌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hz的蜂鸣炮?2000都嫌低

电阻的值是从板子上面抄的,贴片电容没有标识,电容值是随意放的。

网友:
有力的促进了电池的销售

网友:
蜂鸣器,学习下,坛子一个蜂鸣器的解说帖子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hz的蜂鸣炮?2000都嫌低

蜂鸣器都有一个与其共鸣腔决定的发声效率最高的谐振频率,确实不会是200Hz,不过也好像没超过2KHz吧,1KHz左右的居多。

网友:
应该是无源蜂鸣器,主要电路模块是这么划分的。

① 高电平使能开关信号控制,通过电流导通功率管Q1,给整个电路供电。
② 三极管多谐振荡器,通过电容电阻充放周期确定震荡周期。

③ 阻容耦合,将震荡信号输出给后级。
④ 将震荡信号通过bjt放大驱动蜂鸣器。
⑤ 蜂鸣器跟续流二极管。

好,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
就用两管子搞个讯响电路应该也可以

楼主:
早期版本的UT57使用的三极管驱动有源蜂鸣器,先保留原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