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华谊PM890D万用表电容档的校准

楼主(2023-03-19):
PM890D也是DTM0660方案的万用表。校准600mV直流电压后误操作将电容档进行校准,现在的问题是电容档测量误差尚可。但电容档始终有底数0.450~0.490nF,哪位高手赐教如何解决。该款表的电容档究竟应该如何校准。谢谢。

华 谊PM18C和PM890D的电路基本一样,有PM18C电容档的校准方法也可。

网友:
先拿个10uF和100nF(整数就行),分别校准一次,观察一下底数,如果底数还是很大可能就要改储存芯片了

网友:
电容档有底数,要先把表笔抜了再看。表笔会带来底数,拔了还有,修改eeprom去底数.

网友A:
能不能发一个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一个图片看看

电容档底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一个图片看看

电容档底数

电容档底数

电容档底数

网友:
如果这表的数据储存符合0660的标准,则储存器的78和79储存的就是电容档的底数扣除数据,单位为Pf,你可以修改看看。

我的UT210E内部的储存器24C02对应的数据是0627,等于十进制数值1575pF

网友:
还是先校准吧。之前试过,故意把FY-76的电容档校准错了,然后底数就有很大变化,先校准10uF和100nF档,再改底数(有必要时)。因为表电气没有变化,不会有这么大的底数的,一般砍底数都是几十pF,因为表笔插上去的电容就差不多这个数,很多表都是扣掉表笔的数字看上去是0.000nF的

楼主:
之前没注意有没有底数,底数是多少。

如果底数是生产厂家写入的,校准过程中不可能被修改吧。今天又校准了一次,底数成0.472了,上次校准后是0.471。
没有详细具体的校准方法,就是瞎鼓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