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兆光交换机ST1008F V1.0版能不能用SM510U V2.0版协商出2.5G速率?实测告诉你...

楼主(2023-03-19):
ST1008F是TP-LINK出品的8口万兆全光非网管交换机,即插即用,以前的ST1008F是V1.0版的,说明书和官网都说了是不支持2.5G的,只支持1G和10G。配套的万兆光电模块是SM510U V1.0版。

后面出了ST1008F的V2.0版就能支持1G/2.5G/10G三个速度,后悔买早了。机器上有拨片开关,可以支持到2.5G。配套的万兆光电模块SM510U也出了V2.0版,支持1G/2.5G/10G。

自从有了ST1008F V1.0,心里就老是想把它和自己的2.5G电口交换机连起来,但是ST1008F V1.0是不支持2.5G的光转电的,只能作罢。但是看到万兆光电模块SM510U出了V2.0版可以支持2.5G以后,心里面一直在想ST1008F V1.0版到底能不能用SM510U V2.0版协商出2.5G速率?一直在网上到处查询,也没有查到有相关的分享和测试,最终没忍住,自己出血买了一块SM510U V2.0版回来测试。

先是ST1008F V1.0版交换机亮相:

先介绍一下ST1008F V1.0的网络情况:ST1008F V1.0是用光纤连的软路由的CX341A网卡,由软路由分配IP。

接着是SM510U V2.0版特写:

然后把SM510U V2.0插到1号网口:

完了,指示灯不亮,心中不妙。正常情况下,如果是兼容的光转电模块的话,插上就应该亮灯的。心里想是不是没插网线不通的原因呢?结果把2.5G交换机过来的网线插上,还是不亮。完了,钱白花了。心中不甘心,心想,不支持2.5G就算了嘛,那你1G和10G总该支持三,所以,果断把路由的千兆有线LAN口插上,灯还是不亮。擦!这个时候多半就是翻车了。还不死心,把笔记本打开,用笔记本的千兆LAN插上,显示如下:

可以看到,插上网线以后,网络一直显示正在识别,协商速度倒是正常的1G,但是无法获取IP地址,手动指定IP和DNS,也无法上网。用2.5G网卡连接,也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结果是:翻车了,翻车了,翻车了!!!!!

结论:
ST1008F V1.0版交换机只支持V1.0版的SM510U,不支持2.5G速度,用了V2.0版的SM510U也不行,不行,不行!!!!你用V2.0版的SM510U连1G的速度都用不起,更不要说2.5G了!!!!

猜测:
我估计V1.0版的ST1008F只能用V1.0版的SM510U,V2.0版的ST1008F只能用V2.0版的SM510U,可能不能交叉搭配。

有相同交换机的友友们注意了,别再像我一样翻车了哈,血的教训哪

网友A:
这个好像要交换机和模块同时支持才行吧。现在好多了,以前更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要交换机和模块同时支持才行吧。现在好多了,以前更烦。

是滴,我也是后来才明白,这玩意儿有点悬学在里面,光是两边同时支持都不行,还得看兼容性。就比如我这个交换机支持1G/10G,模块支持1G/2.5G/10G,那2.5G用不起可以理解的,对吧,那请问一下1G/10G也用不起是什么鬼???这还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呢

网友:
多谢楼主,让我们又少掉一个坑。

网友B:
不不,我建议你首先拆机一下,看看软件是不是存在spi flash里面,如果是的话,找一台v2的机器,把spi flash拷贝过来试试。同时需要找出那个gpio switch具体接在哪里,然后飞线加装。

网友:
我一直用华三的,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楼主(2023-04-26):
引用 网友B:
不不,我建议你首先拆机一下,看看软件是不是存在spi flash里面,如果是的话,找一台v2的机器,把spi flash ...

是的,我在网上看到过别人用V1的,刷的V2的固件,可以让V1支持2.5G,但是我没有V2的固件,也不知道怎么刷,也不知道要在V1上改动哪些硬件或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不,我建议你首先拆机一下,看看软件是不是存在spi flash里面,如果是的话,找一台v2的机器,把spi flash ...

我在网上找不到相关方法

网友:
实践出真知,避坑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