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灼智成这样了,关机从新开不行

楼主(2023-03-19):
用的比较多,今天发现这样,这是哪里坏了?

网友A:
对比调错了吧,自己调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调错了吧,自己调一下呗

没有调节的地方,而且一直用,一直用,今天突然发现成这样了

网友B:
屏没有完成初始化,先检查一下连接线有没有断线,不行再重新烧录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没有完成初始化,先检查一下连接线有没有断线,不行再重新烧录固件试试 ...

那就是屏部分坏了?好久不关机,一会接电脑电脑看看正常不。屏幕不是开机坏的,是没有关机,刚才突然看见屏幕这样子,用了一下1000多瓦的电吹风,会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屏部分坏了?好久不关机,一会接电脑电脑看看正常不。屏幕不是开机坏的,是没有关机,刚才突然看见 ...

呃这样一般不是屏坏了,一般是初始化指令没送到屏上,

网友:
也许是内部连线松了

楼主:
本来想连接电脑看看正常不,结果一连接,好了

楼主:
奇怪了,机器目前不能脱机,单独开机就是不现实,然后电脑①联机就正常了。

网友:
里面CPU缺供电了?

网友(2023-11-10):
引用 楼主:
奇怪了,机器目前不能脱机,单独开机就是不现实,然后电脑①联机就正常了。 ...

哎,一般是接触不良,就那么几个零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