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论坛磨刀 高手

楼主(2023-03-19):
磨菜刀是不是不能用角磨机啊?磨得太快都退火了。

网友:
我不是高手

粗磨可以的,我就是用角磨机加千叶轮先粗磨,再用磨刀石或水磨砂纸细磨。

网友:
某宝上有那种砂纸带机器,磨刀还是可以的,还是12V的低压电机,比较安全。

网友:
用角磨机磨菜刀当然可以,需要不停的加水,钢材变色就退火了

网友:
还是手动慢慢磨

网友:
如何磨剪子啊,剪子自己麿了有间隙,一张纸都剪不好

网友:
这是个功夫活儿,家里菜刀崩了,不会搞,怕磨成波浪型的

网友:
磨刀应该用水磨砂轮机

网友:
菜刀有那么钝吗

网友:
磨刀最好砂带机   、水冷磨刀机 、或者直接手工磨,

网友:
杀鸡焉用牛刀。用角磨机也不好控制啊

网友:
手工慢慢来

网友:
只要手上功夫到家就可以。
有些人说不能用砂轮机,不能用什么什么的,刀具厂谁给你手工磨,壁纸刀锋利不?谁买到手工磨的?

网友:
之前买了个磨刀石,磨过几次 ,角度不好掌握啊。磨刀当天刀很快,过几天又不行了。后来买了个可调角度的狂鲨磨刀器。粗磨划拉五六下,精磨划拉五六下。搞定。菜刀四十多买的,用了好几年了。磨刀器七十多。

网友:
角磨机用细砂的百页轮,手稳可以。

网友:
角磨机转速太高,聚集的热量不能及时的散出去,容易退火废掉刀具。理想的磨刀过程是需要加水冷却的。

楼主:
片刀砍骨头,缺口了,只好用角磨机切掉一小段,结果退火了,其实刀不值钱,只是觉得丢了可惜,想磨成一把水果刀。

网友:
角磨机不是太好控制,用砂带机好些

网友:
磨刀应该用定角磨刀器最好。

网友:
磨菜刀只消磨去若干微米就能锋利了,拿角磨机磨那是浪费材料,好好的刀磨不了多少回就废了。还有,高手的手再高也不如定角磨刀器。看我做的定角磨刀器,用的400目的金刚石磨片,调整到单边20度角(绝大多数刀子是这个角度),我用的图片上的电子倾斜仪找角度,放在光杆上,很快就能调好。轻轻抽拉十几下,一面就磨好了。当然,定角磨刀器也可以买到,但觉得不如我做的方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