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大家来看看这个冲牙器水泵,怎么整。

楼主(2023-03-19):
这个冲牙器水泵漏水,有什么办法弄好?

标出漏水点,补个图:

网友:
图2看到塑料裂痕了,蚌埠住了

网友:
活塞泵?然而到底是哪儿漏水呢?

网友:
描写不清楚,不好回答

楼主:
原文漏水点遗漏,补图:
工作时活塞和壳体间漏水。

网友:
像汽车发动机,可能利用水润滑,加点生料带固定好试试,再不行开槽,网购比活塞小点硅胶圈。

网友:
设计的是间隙密封,磨损导致活塞间隙增大就说明改换了。

网友:
加点生料带固定好试试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可食用型硅脂
反正涂点黄油就基本不漏了

网友:
个人感觉不好修,自然磨损并且运动频繁,没有填充剂。和喷壶一样,要不是活塞发胀摩擦增加损坏,加油用不了几次。要不磨损口水。你这有合适的工具的话开槽加个o型圈我觉得也可行

网友:
放过它吧,该退休了

网友:
支持开槽加o型圈

网友:
活塞头打火机烤一下弄大点,然后强行塞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坏的程度,买新的配件吧

网友:
不好整,换新的吧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一次性的怎么修啊

网友:
塑料件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这个不好修了,O形圈是磨损件,换了也一磨损,要是能买到V形O形圈应该耐用点。气管快捷键里面有,型号应该对不上

网友:
没修的可能,本来就是塑料活塞,磨损间隙大了就只能报废,除非你找个合适的塑料件,试试圆珠笔锯一段?
这个速度快的活塞运动加不了硅胶圈

网友:
把活塞装在电钻上高速旋转,用小什锦锉锉一圈槽,加个O圈,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