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海信IP906H 57T1 刷机后黑屏

楼主(2023-03-19):
手上有个电信的IP906H 盒子 IPTV已失效。想着刷机来看看网络电视。结果刷了固件后直接黑屏了。

CPU: hI3798 MRQCV1010D0
测试了主板上的J18 非TTL接口。按住复位键升级也没有反应。各位大佬有没有解救的方法分享一下。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这么老的盒子,可以退休了。

网友:
那个三针的白色接口是TTL接口,但它的电平信号是反向的,需要用串口转一下

网友A:
记得这个型号是高安版的,,但是刷不死的,你找找其他固件,USB 强刷能救活 还有这个串口输出不是标准TTL ,是RS232信号

网友:
原厂强刷救砖包链接,但是无线不可用。
https://pan.baidu.com/s/1hf12cRQu_CWQe_9daAAfhg
vlfp

网友:
这个高安不怎么好刷,因为无线模块是MT7601的   可以从别的固件找到这个驱动再改包刷进去

网友B:
要用HITOO工具刷fastboot,就可以刷其它固件包了

网友(2023-06-22):
我的88T2也成砖了。

网友:
太老不值得下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HITOO工具刷fastboot,就可以刷其它固件包了

有没有操作教程呢,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这个型号是高安版的,,但是刷不死的,你找找其他固件,USB 强刷能救活 还有这个串口输出不是标准TTL  ...

怎么看是不是高安版本呢。

看看我这个是啥版本的呢。88T2

网友C:
没找到我的88T2的刷机包,但是找到了你的刷机包。

https://www.znds.com/tv-1204928-1-1.html

最新消息,我的砖亮了。。然后我把屏蔽盖拆开发现我的是BGA的MCU,准备再换一个包刷刷。。

网友:
这个是不是刷机之前没选对对应的固件?

网友C:
IP906h-57T1四川3798mv100ca-bga封装主控救砖强刷包_ZNDS刷机/救砖_ZNDS

刷这个就可以,我的是88T2,已经救砖成功。

楼主(2023-12-21):
引用 网友C:
IP906h-57T1四川3798mv100ca-bga封装主控救砖强刷包_ZNDS刷机/救砖_ZNDS

谢谢大佬分享。我抽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我的88T2的刷机包,但是找到了你的刷机包。

https://www.znds.com/tv-1204928-1-1.html

谢谢大佬提供固件信息。非常感谢

网友(2024-04-26):
引用 网友C:
IP906h-57T1四川3798mv100ca-bga封装主控救砖强刷包_ZNDS刷机/救砖_ZNDS

你救砖 怎么救得,用的是RS232信号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