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捷马电动车仪表盘拆解

楼主(2023-03-19):
家里的两轮捷马电动车不显示电量了,拆开看看:
板子做工还不错,双面板。左边从下往上数共四颗LED灯指示示电量。打开钥匙仅有微弱的亮光,白天根本不看到。
这是板子反面的样子,测量微亮的LED电压约1.6V左右,电压偏低。测量大灯指示,如下图正常显示的这颗,电压约1.8V。
使用一颗UTC339E四路差动比较器,另外一颗芯片被打磨了看不清。
由于单手测量,不小心表笔碰到了电源输入的两个焊点,啪的一声,板子的一个焊点烧没了,万用表笔也缺了一块,心疼我的胜利表。
哪个大哥能帮忙分析下LED微亮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
二三十块钱,换个液晶表吧

网友:
跑一个电路图呗,电量应该是根据电压高低显示对应的LED……

网友:
造成更大的损失

网友:
LED微亮,测测是不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