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有没有干机加工的?m.2硬盘定位固定柱

楼主(2023-03-19):
上次发的固态硬盘盒,里面带的硬盘螺丝柱,简直是强迫症福音啊,想着把无线网卡等等类似固定的都套一个,满世界搜不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大神认识的。不锈钢垫柱,侧开槽加厚垫片,硬盘螺丝柱,等等,都搜不到这个东西

网友A:
弄个铜铆钉敲敲也凑合吧

网友:
有看不见,没必要

网友:
这个没有螺丝用量大啊

网友:
x宝搜一下M2固定螺丝

网友B:
别折腾了,用环氧胶水把那个底座固定一下,还能用。环氧胶水粘结这个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网友:
我有个M2的硬盘盒也是固定螺丝(类似橡胶材质)坏了!现在闲置一年多了!

网友C:
如果楼主确实需要的话,可以绘制图纸委托外面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折腾了,用环氧胶水把那个底座固定一下,还能用。环氧胶水粘结这个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

兄弟,没坏,我是想找这个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确实需要的话,可以绘制图纸委托外面加工

确实是,好像是硬盘盒厂家的非标品

网友:
用空心铆钉改改也差不多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07900445370

甭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铜铆钉敲敲也凑合吧

有严重的强迫症啊。

网友:
先在淘宝找,我厂有数控车床 仪表车床,有些小东西标准铜件我也是买几毛钱的东西懒得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07900445370

谢谢,仔细看了,这个是内通丝,两面上螺丝的,自带内丝底座的用不成

网友:
用导热硅胶块加压固定,风扇里面测量好轴棍,轴孔,网购合适的微型滚珠轴承,加点黏性高温润滑脂有利于静音。

网友:
可以用钻头把里面螺纹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仔细看了,这个是内通丝,两面上螺丝的,自带内丝底座的用不成 ...

你找个电钻把内丝钻掉不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是标准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仔细看了,这个是内通丝,两面上螺丝的,自带内丝底座的用不成 ...

死脑筋,你把凸的那头调转一下不就可以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