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ps2或com口输入设备可否支持宏?

楼主(2023-03-19):
印象里玩过的鼠标键盘貌似只有usb口款式是支持宏的
对了,扫码枪算不算?扫码抢有三种类型,usb口com口和网线口。记得以前查过说是扫条形码后模拟成键盘输入数字,那算一种宏功能吗?

网友:
所有带功能编辑按钮的不管是USB还是PS/2都支持宏脚本,无非是给固件编程的时候加入按键触发脚本

至于扫码枪是否属于脚本问题,建议搜索关键词“条形码识别”

网友:
“设备可否支持宏” 取决于设备的制造商。
就你说的 “ps2或com口输入设备” 过于老旧,当年还没这些花花肠子。
但是。。。在现在的单片机面前,一切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