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哪些值得入手的家用电钻?

楼主(2023-03-19):
最近买了个置物架,虽然可以用免钉胶。但是长远来看感觉还是没有上钉子可靠,前辈们可以推荐一下家用的电钻吗?预算300以内的,不考虑锂电的,因为一年用不了几次。

网友A:
都300了,不是随便买么

网友B:
300的预算了,TB一下一大堆的。
我十几年前花了一百零几在TB买的冲击钻,现在还用的好好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300了,不是随便买么

怕踩坑 买到那种不够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的预算了,TB一下一大堆的。
我十几年前花了一百零几在TB买的冲击钻,现在还用的好好地。 ...

怕踩坑 买到那种不够力的。。。东城的可以么

网友:
国产电动工具推荐大有,东成。威客士貌似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怕踩坑 买到那种不够力的。。。东城的可以么

东成的属于国产经典,性能做工中规中矩,除了性价比不高外,可以入手。

网友:
博世、东成正品的都可以。

网友:
随便牌子货就行,或者本地五金店找找

网友:
300已经可以买到很好的电钻了!

网友:
一年也用不了几次的,干脆买个60多块钱吧  肯定够用

网友:
博世的随便买

网友:
这价好找啊,要力大的,买2级减速的就行,一般是铝头壳的,买的时候问一下老板。

网友:
300插电的,看你需求不用买太大功率的因为重,选大品牌,轻便型的就可以了。

网友:
你先分清楚冲击钻和电锤的区别。很多人不懂这个的,统称电钻。。。打孔还是得上电锤。家用我推荐大有的子品牌小强220v轻型电锤,出自名门,用料扎实。预算也符合你说的。

网友:
楼主不是我说你,就你这点要求,随便一个电钻就可以了,免钉胶粘好还是可以的,挺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成的属于国产经典,性能做工中规中矩,除了性价比不高外,可以入手。 ...

东成是农民工第一品牌!!!就是因为质量不错,价格便宜,耐操!!!民工都觉得性价比很高。

网友:
东成220v的。。。。。

网友:
300的电钻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