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测试贴片电容的小镊子

楼主(2023-03-19):
今天想测试一些贴片电容,可是以前做的测试镊子坏了,只好找材料再做一个,老三星手机数据线尾插很好找,就用他了,

网友:
测量贴片元件确实不错

网友A:
稍不注意还是嘣飞了,始终还是找块PCB,焊上一条腿再测,这样最稳妥。

网友:
只要是两脚的贴片元件,都应该能夹住测量。

网友:
小芝麻粒

网友:
配合一个塑料片压住贴片实用,防止崩飞了。

网友:
不注意无影脚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不注意还是嘣飞了,始终还是找块PCB,焊上一条腿再测,这样最稳妥。

这方法好,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虽然长得丑,但是用起来要很温柔

网友:
这款测试小镊子确实挺实用的制作啊。

网友:
我的小芯片经常一下就飞了。找都找不到。实在太小了

楼主:
材料易得,加工简单,小巧,连接点都是用烙铁熔接在一起的

网友:
很实用的制作

网友:
勤洗手,讲卫生

网友B:
我是用卡尔文测试夹做的贴片电阻电容测试线。

网友:
简单实用,感谢提供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卡尔文测试夹做的贴片电阻电容测试线。

实际使用效果怎么样?这力道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把元件蹦飞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使用效果怎么样?这力道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把元件蹦飞出去了

使用效果不错,测试时夹正元件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一不小心零件就没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