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老师专家看看这种《继电器》有存在的必要吗?

楼主(2023-03-19):
短路保护直流固态继电器专为电动车设计可以减少电动车火灾事故率。不仅可以使用到电动车也可使用在其他怕短路的直流电器场所和感性负载使用,感性负载在通断瞬间产生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该短路保护直流固态继电器具有非常强大的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的吸收能力,还有故障检测功能,假设负载短路状态下接通短路保护直流固态继电器控制端电源输出端只输出1A的电流随后降低电流至<50mA内。这样就保障负载短路后带来的危害。
电器火灾、唯快不破。就是短路保护直流固态继电器监测到线路有短路出现时,必须在最快速度微秒100uS时间内切断电源才能确保线路短路点没被加热到燃烧点前、切断线路短路点的回路使线路温度不在升高,让线路失去起火条件才能保证电动车的安全。
参数
  主回路电压                   1-75VDC
控制电压                     10-75VDC
控制电流                     20-2.4mA
负载软启动电流               1A+-20%
负载短路1分钟后启动电流     <50mA
过载保护电流                 47A+-2A
强启动电流                   120A+-5%
短路保护电流                 150A+-5%
短路保护时间                 <30uS
保护温度                     65+-5
外形尺寸                     60*45*23.5
重量                         110 +-2g
外壳材质                     塑料-聚碳.ABS带阻燃
也可以做普通直流固态继电器使用。只是增加了过载、短路、过温和软启动功能。

和普通直流固态继电器相同

和普通直流固态继电器相同

内部电路板

内部电路板

网友:
工厂机器上用很多

网友:
直流固态继电器,适合设备电路保护。
电动车着火不在于单位时间内大电流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根本原因还是锂电池的构造造成的。

网友:
非常有必要,看来你还是菜鸟一个,见还少。

楼主:
视频连接看看啥情况 https://v.douyin.com/A48yvtU/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视频连接看看啥情况 https://v.douyin.com/A48yvtU/

十分感谢各位老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