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计量插座,请大家把脉一下不能马上测量的原因

楼主(2023-03-19):
以前淘的一个计量插座,一直都要接上电源一段时间才能测量,电压要等一会儿才能显示,如果经常用就会很快显示,如果长时间没有使用,就会长一点时间才能显示电压,大概需要15分钟才能显示电压出来。今天有空拆开,请教大神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插入全部附件

网友A:
黄色的降压电容失效,容量降低,更换就好。

网友B:
降压电容可以换成0.47~0.68uF的均可,实际低于1uF的大多没问题。

这种X电容,看着耐压高,实际使用坏的最多,估计是结构因素。

想用的久,还得着常见的那种棕红色的CB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压电容可以换成0.47~0.68uF的均可,实际低于1uF的大多没问题。

这种X电容,看着耐压高,实际使用坏的最 ...

感谢解惑。改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降压电容失效,容量降低,更换就好。

感谢解惑,改天换个电容看看

网友:
坛子里高手多!

网友:
这种电容失容减小容量造成很多家电工作不正常故障

网友:
这个表有个在使用中

网友:
就2个电解电容和1个安规电容,都查一查,估计安规电容出现问题的概率大一些。

网友:
那个黄色的电容是安规电容,那个100欧电阻上有热量,新换的电容远离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降压电容可以换成0.47~0.68uF的均可,实际低于1uF的大多没问题。

这种X电容,看着耐压高,实际使用坏的最 ...

但好多建议棕红的换成这种黄色的。晕了,到底换哪种耐用

网友:
阻容降压的电容,很多小电器不能正常工作,都是它惹的。建议更换棕红色的,比黄色的耐用。

网友:
15分钟才能显示电压出来,这个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降压电容可以换成0.47~0.68uF的均可,实际低于1uF的大多没问题。

这种X电容,看着耐压高,实际使用坏的最 ...

杂牌的质量差,名牌的好很多

网友:
原来是电容问题,长知识了

网友:
坛子里有人以前说过这问题,供电部分的电容不行了。

网友:
黄色安规电容在这里阻容降压给芯片供电用的,这种电容失容减小容量,会造成芯片供电不足,工作不正常故障。一般内部使用阻容降压电路的,出现故障,大多是降压电容失容所致,实测一下容量,变小了,更换即可。个人觉得这种安规电容要比那种红色的CBB电容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好多建议棕红的换成这种黄色的。晕了,到底换哪种耐用

黄色的是安规电容,失效只能是减容或者断路,不会短路烧坏后面的原件。。。棕红的cbb可能牛逼些,但存在短路烧后面原件的可能。。。。要安全选黄色,要耐用选棕红,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容阻降压供电显示屏,X2电容久了薄膜击穿汽化,容量下降

楼上说棕红色的不是鉴别好坏的金标准,关键看品牌及等级

现在安规抓的紧,没有树脂外壳的不让长期通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