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7-45体视显微镜diy一个光源

楼主(2023-03-19):
自己用来修手机的7-45体视显微镜,环形灯坏了,干脆趁周末diy一个,还能减少遮挡,轻微增加镜下操作空间,而且是5V供电,配上充电宝,电池供电的烙铁,停电了也能使用,也能搞点电子diy

网友A:
可以学着自己画板子立创免费打样,这种应该好画,最好用贴片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学着自己画板子立创免费打样,这种应该好画,最好用贴片LED

主要是懒,有铝基板的环灯,我舍弃了,因为热量大,不小心容易烫手,CPU飞线这种细微操作,很容易中招

网友B:
自己改实用就 好

网友C:
改的不错,显微镜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显微镜效果怎么样

7-45其实市面大部分都差不多,除非奥林巴斯这些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改实用就 好

随时可以舍弃或者改动

网友:
不错,这样的很实用

网友C:
电子目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目镜吗?

普通双目,三目的如果不是搞培训和经常拍照录像的话,意义不大,贵很多

网友D:
刚好有几台尼康的,也是缺少灯,也想DIY一个留给自己用,就是楼主的这四个灯的亮度怎样,会不会暗,我现在只是用了手电照着看,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好有几台尼康的,也是缺少灯,也想DIY一个留给自己用,就是楼主的这四个灯的亮度怎样,会不会暗, ...

还行吧,从光路角度来说,肯定是倍数越大越暗,所以要完美体验,还是买成品的可调环灯光源,小倍数亮度可以低一点,大倍数再调高亮度,这样视野清晰,也不伤眼

网友E:
铜线焊点以外的绝缘可以保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铜线焊点以外的绝缘可以保留的。

马上夏天了,裸着凉快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懒,有铝基板的环灯,我舍弃了,因为热量大,不小心容易烫手,CPU飞线这种细微操作,很容易中招 ...

不论什么灯板,不一定要全电流驱动吧,电流降到1/10不至于发热到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学着自己画板子立创免费打样,这种应该好画,最好用贴片LED

自己改实用就行,不一定非得都去打板。

网友G:
加个匀光板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个匀光板更好

追求灯光效果的话,可调、匀光无影当然更好,目前觉得亮度够了,而且操作空间更高,就先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论什么灯板,不一定要全电流驱动吧,电流降到1/10不至于发热到烫手

可是亮度又不够了,电流、电压调整,又需要对应电源,懒得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