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搞到块h110 itx主板,没有显示输出接口,有没有兄弟遇到过

楼主(2023-03-19):
搞到块h110 itx主板,没有显示输出接口,有没有兄弟遇到过,只有一个jhdmi   24针,网上买的hdmi母座转接板也只有20针,哪位遇到过,赐教下不胜感激!

网友:
广告机主板?

网友:
多的那四个是空的

网友:
翻过来看背面哪些是空的

网友:
JHDMI排针就是显示输出

网友:
边上有不用针脚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usb口旁边的是啥口,不像是VGA

网友:
3楼正解,不过这种板子一向不碰,兼容性差

网友:
3楼正解。这主板性能好差

网友:
转换板焊个24P的杜邦母座插上试试。

网友:
记得HDMI 只要14还是16根来着?  好多GND的   你拿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搞到块h110 itx主板,没有显示输出接口

网友:
看一下定义图,,再结合实际的板子,应该很容易接的吧

网友A:
【淘宝】https://m.tb.cn/h.UqCtXOo?tk=TyAsdQaATbu CZ3457 「HDMI母转杜邦2.0 2x10pin端子线 hdmi母头带耳朵高清数据线」

wechat_upload1679299266641812c20eefd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app.myzaker.com/news/article.php?pk=6312e5258e9f0949b40d75bf
这个有解决方案

这个好。真牛13

网友:
不是有个dvi接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https://m.tb.cn/h.UqCtXOo?tk=TyAsdQaATbu CZ3457 「HDMI母转杜邦2.0 2x10pin端子线 hdmi母头带耳 ...

这种现成的直接就能用。

网友:
论坛好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