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己安装前置净水器过滤器

楼主(2023-03-19):
买了一个大蓝瓶净水器,周末有空自己安装吧,工具材料都有,也有相关从业经验,就是一个人弄,没拍什么照。
右边灰色那个截止阀,是总开关,向上往左进入净水器输入端红色截止阀,净水器输出端也有第二个红色截止阀,然后输出到全屋管路。在净水器前加了个旁路,安装了一个钢芯阀,关闭净水器两个红色截止阀后,打开钢芯阀,就可以完全脱离、不经过净水器,预防净水器损坏、更换,不影响日常用水
后面两张图,是安装前预想的两种进出方向摆放,因为我也不知道原始阀门哪边是进出

网友A:
这个前置需要清洗 吗,还是过一段时间换滤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前置需要清洗 吗,还是过一段时间换滤芯

换滤芯,可以去搜索了解一下,关键词 大蓝瓶 、大白瓶

网友:
很好,很实用的办法

网友B:
方便美观。注意防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美观。注意防漏

加压测试了

网友:
这种水开关不好,密封不好,还容易坏,还是截止水阀可靠。

网友C:
前置过滤器用透明外壳较好,能看到滤芯的污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置过滤器用透明外壳较好,能看到滤芯的污染情况。

透明的更直观,但是看多了会有一些膈应,不透明的,也可以从水流变小来判断堵塞情况

网友:
在橱柜内的可以装透明瓶,没有光不容易滋生藻类,不过透明瓶的耐压比较低,要找大厂的才好。
我换滤芯时发现瓶身瓶盖有脏东西,还是要洗。
要是有快拆的就好了。十分钟搞定最好。

网友D:
整的太复杂了吧。不需要全屋加过滤器,厨房做饭的水加过滤器就行了。一来不需要整这么复杂,二来,用水量少,滤芯也可以用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的太复杂了吧。不需要全屋加过滤器,厨房做饭的水加过滤器就行了。一来不需要整这么复杂,二来,用水量少 ...

老旧的市政水管,水质不行,全屋净水,厨用放心,热水器少水垢、寿命长,漱口也更安心,不用跑厨房接净化水

网友:
用的什么滤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旧的市政水管,水质不行,全屋净水,厨用放心,热水器少水垢、寿命长,漱口也更安心,不用跑厨房接净化 ...

问题是您这个过滤器也除不了垢啊。水质不好重点在沉淀,比过滤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您这个过滤器也除不了垢啊。水质不好重点在沉淀,比过滤效果好。 ...

厨房还有台上净水器,这个只是全屋初级简单滤一下,1微米滤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您这个过滤器也除不了垢啊。水质不好重点在沉淀,比过滤效果好。 ...

老旧的市政水管,是铁管,造成水垢的主要成分除了钙镁离子,还有水管腐蚀析出的铁锈(不溶)。水壶烧水底下一层黄色的水垢就是含有铁,钙镁水垢是白色的。PP棉滤芯变黄色,除了能拦截泥沙,还能拦截铁锈。
不过LZ这个拆洗很麻烦,盖子很难洗。
我的洗衣机也接了个PP棉过滤器,不过是快接式插头,每次更换滤芯都把过滤器拆下来刷洗,用过氧化碳酸钠等浸泡消毒。
这种过滤器搞个快接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我家用的3联10寸做前级,后面并联的有软水和喝水用的 X米的净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