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积分商城兑换的库仑计拆箱粗测

楼主(2023-03-19):
目前暂时未发现任何影响使用的问题,只有不影响使用的,温度会莫名其妙的升高到30℃(空载状态下),另外找了个15A的端子,应该够用了

网友:
我买了都还没用。性价比可以的

网友:
这个可以用在可调电源上。

网友:
显示屏的尺寸有点小

网友:
可能是内部元件发热导致温度升高吧!

网友:
看起来应该不错,测试用需要精度比较高的

网友:
库仑计不错,就是屏幕有点小。

网友:
看来不错,M币够了也换个

网友:
我也换了两个。

网友:
能双向计量就好了,另外有没有办法通过开关拓展双向计量。

网友:
还没研究出来用哪合适

网友:
学习一下,不会玩这个

网友:
温度会莫名其妙的升高到30℃,那是因为热敏电阻在板上,
你可以用线把热敏电阻接出来,装到电池上,就可以看到电池温度了!

网友A:
貌似我也买了,到货后拆开看了一下就顺手丢茶几下面了,都忘记了,今天看帖突然想起,买来玩的,暂时还没想到用在哪里,以后应该

网友:
要多少积分可以兑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我也买了,到货后拆开看了一下就顺手丢茶几下面了,都忘记了,今天看帖突然想起,买来玩的,暂时还没想 ...

包邮过来吧,我帮你解决它的用途。

网友:
我也整了俩,正在吃灰……

网友:
我也买了2个,用了一个在电子负载上,另一个备用。

但是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测试12v3a电源版时,随着电流增大,电压显示好像不准,空载时表头电压显示和万用表是一致的,但是把负载电流调到3a左右,这个表头电压显示就只有11v多了,但是使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板输出端,实际电压还是12.03v。

不知道你们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私信给我一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