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美耐持小电磨电源

楼主(2023-03-19):
美耐特电磨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标2A实在捉襟见肘,按这样的变压器大小和电容配置,是1A的设计,考虑到电磨不需要考虑纹波问题,那标个1.5A也正常,实际使用刚刚达到2A就过流保护,如果装个大号的金刚砂磨头,启动时指示灯就会暗两下,甚至直接过流保护截止输出。

还是老款的余量大

网友:
这电源看上去马马虎虎吧

网友A:
就是那个活动价6元不到东西,电源做工就这样,就当买个电机吧。

网友:
那个活动价6元不到东西

网友:
12V2.0A电源可以直接替换,现在这样的电源比较好找

网友:
几块钱的工具就不能再要自行车了。

网友:
看起来这个电源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活动价6元不到东西,电源做工就这样,就当买个电机吧。

我觉得当外壳套件,里面可能是超薄电刷马达,得自己配碳刷电机,自带电源不好用换机箱电源。

网友:
两个我都撸了,今天才发现两个用的夹头不一样,美耐特是4.8的,科麦斯是4.3的

网友:
目前来说,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
这电源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这小东西拆了卖铜都卖不上价

网友:
这玩意才值钱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只能将就用下,想用好还得买个好点的。

网友:
磨磨指甲啊什么的够了,毕竟价格摆再那里

网友:
这价格还有什么话说,比起以前的山寨充电器整齐多了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