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次拆小蚁摄像头

楼主(2023-03-19):
上次小蚁摄像头红外灯坏了一个,当时就直接短接了,当时没能亮,但没看仔细。小蚁的红外灯是两个串联后再并联的。这次串联的那颗也坏了(肯定会坏)。拆开再短接,这940nm红外led在淘宝没找到。
坏的是旁边的那颗

网友:
3528不能用吗吗

网友:
如果加上pid三轴稳定器驱动板,可以改两轴稳定云台,比gopro电子防抖效果好。

网友:
短路电流会不会增加

网友:
两个串联的就不要再用了,就不怕烧驱动?

楼主:
左下角的两个led都坏了。买了3528,发现小了。去掉了左下角两颗led。继续用没问题。等全坏了再换全部新led吧。看能用到那天吗。

网友:
不能再短接使用,会烧驱动的

网友:
方案还得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