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地摊上买来的智能音响,主控是晶晨A113X

楼主(2023-03-19):
我知道这个是个AI音响 地摊上买来的 没有按键部分 通电有开机提示音,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主板长的和小米AI音响很像 ,各位老师有见过这个板的吗,这个到底是不是小米哪个版本的音响,看看图片

楼主:
主控是晶晨A113X

网友A:
应该可以看到铭牌吧,然后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就应该知道是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看到铭牌吧,然后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就应该知道是什么了

到手时就这样一个腔体和一个主板  看不见名牌

楼主:
这是在网上搜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在网上搜到的

好像是一样的  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B:
貌似强摔过,不知板子功能是否还正常?

网友:
不知道没拆过这个

网友C:
还能修复吗,看着比较零散

网友D:
好像不能外接音源吧?没看到接口

网友E:
就是小米的小爱音箱,第一代绿板,第二代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强摔过,不知板子功能是否还正常?

通电还正常  有开机后的提示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修复吗,看着比较零散

要是有按键板就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不能外接音源吧?没看到接口

有一个三脚插针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小米的小爱音箱,第一代绿板,第二代黑板

谢谢你整明白了就 是你说的没错

网友:
万能宝搜小米音箱按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