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 2s 空气净化器不通电维修案例

楼主(2023-03-19):
请大家先看一下自己的型号是不是这一款,如果是请继续跟我往下看
最近修电脑修的也累,休息了一段时间,在沙发上坐着思考人生抽着烟,突然发现净化器不亮了。这可如何是好,家里全是烟味可要挨骂了。
半年前尝试拆机过清理,但是由于太过去反人类的设计,没拆开,这次只能又一次拆出来。
具体拆机教程请移步拆机区。拆机教程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4500-1-1.html
首先肉眼可见的电源板烧毁。
电源插口附近的红色方块是保险,已烧…定配件 3 块钱
中间一个 18 欧的色环电阻直接被烧爆皮了,定配件 3 块钱
输出部分,两个二极管 SR5150 短路,击穿,定配件 3 块钱
整流二极管 RL207 坏了两个,全换,定配件 5 块。
目测板子上没有短路情况,等配件到装回去,所有配件包邮 ,一共 14 块。
补充 mos 管型号 7n65 两两短路击穿,换了 8n65,也要 3 块钱
等配件到货再安装。

网友A:
一次坏这么多零件啊!

网友B:
似曾相识,案例相似

网友C:
直接拆了塞个笔记本电源完事

网友D:
这电源太不经用了

网友E:
我之前海鲜市场本地收了个小米净化器2代,卖家描述是直接花洒洗滤芯仓,然后开不了机。

一想电源板在下面,肯定是电源板进水烧了,100成交。又海鲜市场小几十掏了块拆机电源板,装上复活

网友F:
这个月刚刚从捡垃圾的手上5元钱买了一个小米空气净化器2,测试了一下,还是好好的,滤网都还没有多脏。

网友G:
怎么会无缘无故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坏这么多零件啊!

输出端二极管短路,直接就击穿,相应元器件该烧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曾相识,案例相似

所以就非常简单的记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拆了塞个笔记本电源完事

脑洞够大,[捂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太不经用了

用了两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海鲜市场本地收了个小米净化器2代,卖家描述是直接花洒洗滤芯仓,然后开不了机。

一想电源板在下面 ...

这玩意不值钱,尤其是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月刚刚从捡垃圾的手上5元钱买了一个小米空气净化器2,测试了一下,还是好好的,滤网都还没有多脏。 ...

5 块就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会无缘无故挂了?

寿命到了,长时间负载大,电路设计余量不够,等等,都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哦

网友H:
我的同款,5年了,一个滤芯寿命还剩40%多,前两年疫情空气质量比较好,直接去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同款,5年了,一个滤芯寿命还剩40%多,前两年疫情空气质量比较好,直接去吃灰了 ...

我都是买那种不带芯片的滤芯

网友:
那个类似2273或者8脚的IC基本挂了。。。
有兴趣修一下。
IC GATE输出短路一定要换IC

网友:
称得上是能工巧匠

网友:
改成一套工频电源试试